p5rd2-vm不跑码

楼主(2013-12-07):
请问内存旁的9173C 78脚接地是不是9173c坏,rt9199能换吗
p5rd2-vm不跑马 发现内存旁有一9t18gh管子sg想通,拿掉后sg还相通,没电路图,没思路,求教,谢谢

网友:
那只能一个一个试了,没办法!

网友:
应该是控制MOS管的芯片坏了跑下线路拆了芯片在测量一下看.,

这里拆了芯片上电的话,不是会扩大短路故障吗

网友:
要是管子G S级相通的话,一般G级导通驱动电压波形会保护检测不到的

网友:
没多少搞头   换板了事把

网友:
换个新主板省事,也赖用

网友:
78脚是不是接地我就不知,想问有内存电压么,什么都不说就来个不跑码

网友:
     先测电压啊    再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