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开机

楼主(2013-12-07):
华硕:k42
板号:K42JR
故障:不开机(又是一个二修机器,没办法我们只能修二修的,一修的都到不到我们手上)
124日早上,买点早餐就去上班。想着昨天没有接到机器,今天肯定没机器修了。到了公司手里拿着我的早餐边吃边拿电脑出来。仿佛听到我们老大叫我拿机器过来捅一下。我确定了一下,果然是叫我。我问了一下是什么问题。他说他看了一下是3v电感上有4伏多电。我说你都看过没搞定,我能搞定吗?他说是随便捅了一下,叫我拿来捅。我把机器接过了,照维修单上的配置看一下有没有不对的。拿出主板,目测没有掉件,捅了一下主板上各大电感对地阻值。5V电感阻值偏低 102欧姆 (我先没管它)直接从待机芯片入手
所有条件都正常,就应该输正常输出了啊,怎么会3伏电感上有4点几伏呢。自己分析是线性5伏在哪里短过去了?还是芯片有问题,条件都正常。先换芯片试试吧!芯片换上通电3V.5V正常输出。但电流表上显示0.22明显电流偏大,还不断打表声音。当时我就郁闷了,没见到过这样的(说实话没见过也正常,必竟修到的机器还不是很多嘛,可以理解.自我安慰一下)我想到刚拿到板测到5v电感阻值偏低。可能是它引的。我也没马上去查图纸,我是先通上电,听着哒哒的打表声测了一下各大电感电压,内存电感上有4.9伏电压,明显不对。Cpu电感上也有几伏电压。心想妈的撞鬼了,还没触发,它妈的怎么跑出来了。直接干掉它们。(亲们,取掉芯片是不可以通电的哦,!)把它们上管都取了,通电正常了。待机0.006
触发一下,尼玛,灯亮了,电流没动。
整理了一下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就用万用表开始捅了。
开关信号进IO正常,顺便测了一下休眼信号。
PM_PW RBTN# 这个信号没电,就证明了在按开关键之前待机信号不正常,或EC坏。
实测0.2不正常,当时心情好多了,以为找到问题了,取掉R3060    1脚为还是0.2V难道是桥把它拉低了? 为了不乱动桥,在查
直接找个排阻换上,故障依旧。难道真的要动桥。没办法了换吧!
换好之后,又是四个字,故障依旧。这时我想哭了。下班时间到了,同事们都崔着我快点一起去吃饭了,放下手中的板子。下班了。
回到宿舍,一直在想是为什么? 翻了翻网上下载的21期月饼老师讲的K42JR的时序分析。就开始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早上七点就醒了,才发现电脑还开着,昨晚可能是太累睡着了吧。我直接跳过分析pwm脉宽电路。看S5时序分析,老师并没有讲到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信号不重要。但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视才修好了这块板。
匆匆忙忙来到公司,开始跳过ME_SusPwrDnAck 这信号接着往下面查
SUS_PWRGD   3.3V正常   PM_RSMRST#   0.9V 明显不正常
取掉RN2244排阻,两边电压正常,果断换一个上去(我换的是10K的  它的是1K的。不是为了什么,是我找不到1K的排阻)插上电,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12,当时又晕了。准备测内存电出来了没有,看见芯片没在主板上,我就想起了我取下了内存和CPU供电芯片。我把两个芯片都装上。上电电流上去了。习惯性的测一下平台复位出来没有。MINN卡插槽22脚。没有出来。又看了一下时序
上了CPU之后,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在之后,你们懂的。  到此维修结束。
有好一段时间没发贴了,每次发贴都是在电脑面前奋斗两个多小时才发得出来一篇贴。
高手们看贴有错误的地方多多指点。主要的还是给小弟加点分。也让小弟下次发贴更有激情。

补充内容 (2013-12-15 09:43):
联想G455AX  开机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6957-1-1.html

网友:
最后楼主测试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了没?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不错啊,理论也很好啊,要多多分享经验哦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也能搞好。是我肯定放弃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遇到的两台还好是显卡跟BIOS的问题

网友:
是我的话肯定先冒烟,换版

网友A:
ME_SusPwrDnAck这信号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在RSMRST之后呢

网友:
能修出来还是不错了,技术可以

网友B:
听着哒哒的打表声测了一下各大电感电压,内存电感上有4.9伏电压,明显不对。Cpu电感上也有几伏电压。心想妈的撞鬼了,还没触发,它妈的怎么跑出来了。直接干掉它们。
指的是CPU和内存的管理芯片吗?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E_SusPwrDnAck这信号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在RSMRST之后呢

按照我维修这个板,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不正常,我更换了与他相关的元件,把桥也换了。也没好,最后是查rsmrst#这信号0.9V.换了上拉电阻,就好了。 前面个信号也跟着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着哒哒的打表声测了一下各大电感电压,内存电感上有4.9伏电压,明显不对。Cpu电感上也有几伏电压。心想妈 ...

恩恩,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我维修这个板,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不正常,我更换了与他相关的元件,把桥也换了。也没好,最后是 ...

rsmrst#这信号是代表 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 ,在机器没有开机触发前是高电平3.3V状态才会正常。

网友:
我笑了
确实不错

网友:
华硕是让人头痛的板啊

网友:
楼主高深莫测     图纸和时序共享出来吧

网友D:
前两天接到同行的一个华硕的机器,I5二代的板子。
拿来是大短,插上电源,直接烧出来了北桥供电PWM下管坏了。
待机正常后不敢修了,尼玛CPU供电有3v多,不是上一个烧一个的?本身的I5处理器也烧了,图纸也找不到,CPU供电芯片也没有,买了又怕同行说不修了。果断不修了。
之后两天一直运气不好,尼玛,干显卡干桥都会出现换了也不会好的现象,这TMD是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接到同行的一个华硕的机器,I5二代的板子。
拿来是大短,插上电源,直接烧出来了北桥供电PWM下管坏了 ...

状态不好的时候喝凉水也塞牙缝,我也会这样。。。。。。。烧点香吧,也许能好    我曾经就烧过

网友E:
论坛有人发过也是电阻坏导致无RSMRST#,桥就不发出SUSPWRDNACK
几乎可以确定,是先有RSMRSTt#,再有SUSPWRDNACK。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人发过也是电阻坏导致无RSMRST#,桥就不发出SUSPWRDNACK
几乎可以确定,是先有RSMRSTt#,再有SUSPWR ...

恩, 我就是按图纸上的时序修换了个桥都没有好,我才看回去看21期您分析的时序,第二天才修好。

网友:
K42Jr 4.1解决风扇逛转,

网友F:
楼主威武,又学到很多东西,希望楼主继续分享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威武,又学到很多东西,希望楼主继续分享经验!!

恩,必须的,我修了机器。晚上一般都要写维修日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_SusPwrDnAck这信号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在RSMRST之后呢

ME_SusPwrDnAck是CPU的ME模块发出给EC的,高电平表示它不需要挂起供电。一般不是商务机都没有INTEL AMT功能  所以不用管着个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恩,必须的,我修了机器。晚上一般都要写维修日志哦。

你真爱学习,我可能没你那么用功,不知楼主的维修日志可否共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真爱学习,我可能没你那么用功,不知楼主的维修日志可否共享一下呢?

有技术的我都发上来了,加悍,简单的我就没有去写

网友:
看你们的分析思路 才知道自己的差劲

网友G:
原来的桥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的桥也是好的?

应该是好的,我没换来试。

网友:
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按照我维修这个板,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不正常,我更换了与他相关的元件,把桥也换了。也没好,最后是 ...

想问楼主又把桥给他换回去了吗

网友:
ASUS主板的排阻是太给大家谋福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楼主又把桥给他换回去了吗

没换,这就样报价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啊 学习了 O(∩_∩)O谢谢

网友I:
这个机器时亮时不亮怎么修啊? 有人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时亮时不亮怎么修啊? 有人知道么

这种时亮,时不亮的都不好搞哦

网友J:
这板子难题在于,换桥,你换桥后板子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板子难题在于,换桥,你换桥后板子正常吗?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刷BIOS就可以了,

我手上有台,桥短,换桥后,不能重启,开机电流上到1.5A要跳一下大概几十秒才能亮。风扇狂转,刷过OK BIOS,一样不行,以前遇到一台二修的也是这样,换桥刷BIOS就解决了,这个确不行,怀疑换上的桥质量问题了,焊接绝对OK的

网友:
你个多长时间了。

牛人一个。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手上有台,桥短,换桥后,不能重启,开机电流上到1.5A要跳一下大概几十秒才能亮。风扇狂转,刷过OK BIO ...

你在论坛上搜你的板本的别人解决了的bios来试一下

网友:
是值得一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过,K42,开机不显,还没修到过不开机的

网友:
类似楼主这种故障的板子,我放弃好多片了,真的是没啥子思路。

网友K:
楼主辛苦了,本人还在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楼主辛苦了,本人还在学习中。。。。

恩恩,好好努力。我都还在学习哦

网友:
楼主真强大,看了大家的问题我也没什么好问的了,很明白

网友L:
如果EC不发出RSMRST#  后面就不会正常工作 下次自己也要跳跃型的维修 有时候走进死胡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如果EC不发出RSMRST#  后面就不会正常工作 下次自己也要跳跃型的维修 有时候走进死胡同了

恩,活跃修机。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活跃修机。少走弯路

是啊  有时候走进去 就浪费了大把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好好努力。我都还在学习哦

嗯!共同努力!加油!

网友:
这么复杂啊,看的迷迷糊糊的,晕啊

网友:
我记得K42JC也有坏小排阻不开机的。好像是导致AC_IN_OC#不正常。

网友:
我遇到的两台是显卡跟BIOS的问题

网友:
前两天修个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接触芯片级学习到实习六个月了。

加一下我QQ好不好。741428301

网友:
有的机器是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句话我要记下来,!

我已经做过波形对比~

网友:
哥有心了。。细仔。。感谢lz

网友:
手上有个K42JA的主板,不加电,在修着

网友:
看来楼主花了不少的心血呀   向你致敬

网友:
真心的叫你一声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