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51g 加电不显

楼主(2013-12-07):
昨天接了一台
笔记本
,hp4551gcpu的电压不出,芯片是17009g,主供电都有,ref不出,是否芯片坏了?
笔记本

网友:
HP有4551g 这个型号吗 是不是宏基的啊 AMD机器吧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有可能.先查下 芯片工作条件够不

网友:
先查 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满足了就芯片坏了

网友:
找图纸,查下相关工作条件,当然,如果手上有芯片,换个芯片是最快的检测方法

网友:
查查工作条件,估计芯片挂了

网友:
HP没这个型号

网友:
如芯片工作的各个条件都满足,芯片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