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进过水电流上不来

楼主(2013-12-07):
前几天接了同行送过来的一台联想B450的机,进过水,待机正常,开机电流跳变到0.06A,求思路

网友:
主要检测开机电路各种供电

网友:
跳变到0.06掉不掉电,如掉可能后续有短路,如不掉就按照时序一步步查各大供电部分

网友:
首先把 里面的水 先烘干了   不行再测测 细查

网友:
今天又接了一台B450的机,不开机,发现个电容短路了,更换OK,再对比测试这一对不良的,还是感觉是4800B那一组场管有问题,因为我对换到良品板上,良品板上的现象是一样的,但是从良品板上换下来的场管在不良品板上现象一样,可能还有别的场管有坏,目前手上没零件,坐等大家指点

网友:
我老板碰到这种问题,直接建议客户换个板子。。。

网友A:
又是一天,该换的零件都换完了,现象还是一样,原来是进水的,桥应该不会有问题,而且中间我不知道碰了什么,突然可以开机,只是电流上到0.5A左右就上不去了,但后面这种现像再也不回来了,哪位朋友可以发我个联想B450的图纸不,我的用户还不够资格下载呢,好心人发我QQ好不,我QQ:9634630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天,该换的零件都换完了,现象还是一样,原来是进水的,桥应该不会有问题,而且中间我不知道碰了什么 ...

挺讨厌进水和虚焊之类的故障,时好时坏

网友:
楼主有啥进展没

网友:
放弃维修了,主板上所有与电源有关的芯片基本上都短路,我买了块料板回来,换的芯片都有十来个了,最头大的是南桥也烧了,我重新换过了一个,主板上所有的零件都没有短路了,通电一试,结果那些刚换过的十来个IC包括南桥又在一瞬间全部烧掉,换板,放弃维修。

网友(2015-12-14):
BIOS试过啦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