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昱声卡跟via声卡比较

楼主(2013-12-07):
  之前我发了个帖子说A780的主板玩反恐声音不好,无法定位的问题,由于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于是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发现以前的主板集成声卡基本上都是瑞昱的,而现在像A780或者H61的主板基本上都是via(威盛)的声卡芯片。     做一下对比感觉瑞昱的声卡芯片会好点,按我的了解跟分析,VIA的声卡芯片在听歌上跟瑞昱的不相上下,VIA的声卡芯片高音强低音比较弱而瑞昱的声卡则是低音强高音弱,如果不是专业对声音非常敏感的人的根本就听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游戏的定位上就差了,就像我前段时间配的电脑一样出现声音定位不好的问题,VIA公司固然很大但是声卡方面还是没有瑞昱的专业,毕竟专业跟兼职是有差别的。
    可能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而换的吧,像A780或者H61系列的主板都是配的VIA,像现在的H61都省到不成样子了。不想说太多了,泪奔,说说你的看法吧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威盛的声卡不检测前面板的插孔  但只要装了音频管理驱动  都可以响就是不能仅用后面声音

网友:
一般还是瑞昱的吧,驱动升级速度比较快

网友:
刚刚看完楼主 之前那个反恐的帖子,本想帮帮你 无奈没碰到过也没仔细研究过,就没回复了,
你之前那个板子就是因为是威盛的声卡而引起的吗?
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A:
现在正研究呢 不知道怎么说好  给他个USB声卡给他用   现在我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声卡的事  其他的我都换过了   主板  系统  驱动 游戏重下   该做的都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正研究呢 不知道怎么说好  给他个USB声卡给他用   现在我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声卡的事  其他的我都换过了 ...

会不会是声卡设置问题呢?如果真是声卡的问题 那应该就算是通病了 不会被你开了先河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声卡设置问题呢?如果真是声卡的问题 那应该就算是通病了 不会被你开了先河了吧....

我是这么想的吧,玩游戏的人一般不会配低端版,而且配低端版基本上如果玩这个游戏没有他这么高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想的吧,玩游戏的人一般不会配低端版,而且配低端版基本上如果玩这个游戏没有他这么高手的,

..........还没有解决吗  很想知道啊...

网友:
瑞昱是高富帅
威盛是屌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解决吗  很想知道啊...

这两天回老家,都还没去给他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回老家,都还没去给他弄呢

...........解决了 希望能回复 万一我碰到这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2015-06-18):
确实 VIA 的声卡 比较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