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点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3-12-07):
什么问题呀

网友:
问题都没说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E40是笔记本么?

网友:
一般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桥坏了,一般都是这个问题,呵呵。教你三招,1加焊,2换桥,3换板

网友:
北桥虚汗了

网友:
主板维修三板斧:换南桥 换北桥,换显卡  再不亮就直接换版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人

网友:
你什么都木有说,这样很容易把你号封的,因为这样人家以为你灌水的

网友:
- -描述能清楚点吗

网友:
一般 显卡 BIOS

网友:
修一下显卡就好了。再把散热片测试一下。很多都是一起坏的

网友:
这样的提法还不高明,应该说,“我电脑坏了,怎么修?”答案是“到深圳来拜月饼做老师学半年后,或许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刷BIOS了么?

网友:
牛   故障现象描述的就这么简单     你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什么都 没有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