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

楼主(2013-12-07):
各位师兄,如果公共点短路,烧鸡大法开到多少伏,电流开到多少                    如果是3或5短路,开到多少伏,电流多少

网友:
这样也很难说的,很多情况都有

网友A:
公共点一般是小电压 大电流烧鸡的方法 电流大了直接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B:
烧鸡大法如果 公共点短路的话,一般用可调电源烧鸡电压不能超过19V就行了,电流可以根据公共点相连元器件的发热情况慢慢调节增加,3或5短路的话,等同以上说的方法去进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鸡大法如果 公共点短路的话,一般用可调电源烧鸡电压不能超过19V就行了,电流可以根据公共点相连元器件的 ...

还是不知道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知道电流是多少

同意3楼所说的,公共点烧鸡的话  ,必须要用到大电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说一种出来听听啊

我没有看到机器不知道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一般是小电压 大电流烧鸡的方法 电流大了直接可以烧出来的

你说的小电压是说不超过19V的电压吗

网友D:
图纸几V就用几V,先用1A,没有热的地方,再慢慢加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几V就用几V,先用1A,没有热的地方,再慢慢加电流。

恩 ,那3,5V,电流电流开到多少

网友D:
3V就开3V,5V就开5V,,电流还是从1A开始。怕啥,只有短路的地方会发热。其它地方不会烧的。。另还要注意的是后极有短路会引起MOS管发热,这时不要以为是MOS管坏了,要去烧后极。

网友E:
主要控制电流。1A开始,找不到问题,加到2A。找不到再加。3A以上风险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就开3V,5V就开5V,,电流还是从1A开始。怕啥,只有短路的地方会发热。其它地方不会烧的。。另还要注意的 ...

好,我去试试烧公共点短路,开到18V,电流开到1.5A    看看能否烧出来

网友:
一点点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控制电流。1A开始,找不到问题,加到2A。找不到再加。3A以上风险就大了。

电流最多开到2A,机器亮了最多才3A      2A觉得也有点大,但可以接受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直接插上点烧嘛

网友:
低于那点的正常工作电压,电流限流先小后大,我一般电流慢慢调节上升,直接用手摸有温度异常的时候就可以解决故障点了。   电压绝对不能太高,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我经常拿5A来烧。怕啥,大胆点。

网友:
先调到3V左右试试,烧不出来在调大一点,不超公共点原来的电压就行,不过记得先限流

网友:
烧机 肯定要低于标值    根据情况从1v起   烧不出  再适当加高

网友:
直到找到发热的芯片

网友:
新手我是不敢烧,总怕吧麻烦搞大,慢慢拆吧

网友F:
别大于本电路原电压,限流2A

网友:
我一般用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大于本电路原电压,限流2A

3  5V 可以限流2A     但是公共点短路限流3A,开到17V吗

网友G:
看你短路多少,如果是0.几欧基本就从电压低开始烧,慢慢摸芯片呗。这东西没有一个绝对。

网友A(2014-01-06):
大电流短路会出来的 引文会发热的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你短路多少,如果是0.几欧基本就从电压低开始烧,慢慢摸芯片呗。这东西没有一个绝对。

就是没烧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短路会出来的 引文会发热的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烧的

没烧出来啊     现在准备拿给同行修

网友:
从小到大试吧,一般不超过电路本身输出电压就没事

网友:
电压不用太高,电流达到1.5A就有温度了,如果太大电流,怕会误伤手。

网友:
最大电压的三分之二就可以,电流从小到大调节,原则就是尽量用低电压电流来烧机,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烧机就一放法限流2.5A  电压的话从小到大慢慢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