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4 插耳机没反应

楼主(2013-12-07):
如题。 排线换过。以前都有声音 用着用着就没声音了

网友:
那先问一下,插入耳机后放歌曲是扬声器有没声音发出??

网友A:
音频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路有问题了

小伙子,这跟音频IC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路有问题了

这个问题跟音频IC没关系的

网友B:
这个就耳机侦测故障,你会检修吧,重点查一下U70这个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耳机侦测故障,你会检修吧,重点查一下U70这个元件

谢谢版主热情回复, 我想请问下U70是不是CD3282A1 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热情回复, 我想请问下U70是不是CD3282A1 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的功能是什么呢?

你说的这个元件我不清楚,U70就是一个耳机侦测的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元件我不清楚,U70就是一个耳机侦测的IC

哦。我继续检修下。 有不懂得地方还得多多请教 肖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我继续检修下。 有不懂得地方还得多多请教 肖哥呢。

呵呵,不用那么客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跟音频IC没关系的

版主,问下手机播放音乐的外音 是不是有通过音频电路中电压放大比较器来实现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问下手机播放音乐的外音 是不是有通过音频电路中电压放大比较器来实现的呢?

苹果里扬声音器是由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对音频信号进行放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里扬声音器是由一个音频功率放大器对音频信号进行放大的

这个音频信号应该是 音频控制 IC对应引脚发出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音频信号应该是 音频控制 IC对应引脚发出的吗

先由音频IC发出音频信号,再由音频放大器对音频信号进行功率放大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由音频IC发出音频信号,再由音频放大器对音频信号进行功率放大输出

这个音频放大器应该相当于 电压比较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音频放大器应该相当于 电压比较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不是,就是普通的功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