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DRS780M02开机报警5声

楼主(2013-12-07):
LENOVO DRS780M02开机报警5声,说是CPU的问题,换了CPU故障一样

网友:
是不是不读内存哦  跟cpu没多大关系只要报警了cpu一定是工作了

网友:
内存过了,所有代码都跑了,按理是正常的,只是一直报警,还不显示

网友:
音声我就不会,我都用检测卡

网友:
现在已经好了,做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