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3-12-07):
东芝L510笔记本。从同行那里拿来时点不亮,用电池。但是用适配器和恒流源可以点亮。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谢谢回帖。

网友:
电池有问题?不充电?主板线路问题?
建议说下测量数据

网友:
问题太宽泛。恒流源?恒压源?

网友:
做比较啊,,多半还是隔离电路的事。

网友:
可能电池没电了
可能充放电线路故障。

网友:
CPU供电那大电容 换了就好

网友:
楼上真会瞎说。别人是用电池不开机,你来个换CPU大电容。换这个是因为进系统掉电才换这个,不懂装懂,那机子应该是充放电电路故障。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通病吧,还是按流程修吧

网友:
用适配器正常,用电池可以触发,不显示可能是大电容的问题,我修到过一台宏基4736g,就是这问题,换了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他说的点不亮是不加电还是加电无显!问题都没有说清楚!你叫大家这么给你判断!你至少量一下电路啊!说一下具体都什么情况!再让大家给你分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