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G86-630-A2用台式机显卡G86-213-A2代换成功,温度最高68度,待机时候53左右

楼主(2013-12-07):
hp V3000 G86-630-A2用台式机显卡G86-213-A2代换成功,温度最高68度,待机时候53左右,不知道能用多久呢

网友:
这也行,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强大,这都换,现在631这个芯片很便宜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  应该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下次修到630的显卡找一个G86-213-A2替用试试看

网友:
是啊,在淘宝买的好多的都不行,妈的搞得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自己技术或我的CF150有问题.

网友A:
早就有了,3个月回来,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LZ为什么想到换台式机显卡G86-213-A2的,有什么思路

网友:
强大,这都换

网友:
这也行,   以后试试

网友:
这个很难说哦,有时候能用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了,3个月回来,其实是一样的

我是在我自己用的台式机好显卡自己在用的,上面拆下来的芯片,焊上不知道能用多久,我自己没关机都开1个星期了,还有跑3D的时候温度显卡70度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我自己用的台式机好显卡自己在用的,上面拆下来的芯片,焊上不知道能用多久,我自己没关机都开1个星 ...

有铅玩游戏1个月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还是要坏改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