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会闪屏!

楼主(2013-12-07):
昨天接到一台三星T190显示器,当时还高兴了一把 ,一般这显示器都是BIOS。客户不等说好明天可以来拿, 老客户了,什么问题都没说...结果到手后接上发现一切正常,好吧....我烧   中午过去了 下午过去了....到第二天早上发现屏开始闪了 而且很频繁 显示、黑屏、无信号 恢复显示...一直在重复  我改怎么办呀?  坐等....

网友:
糊了,继续等,弄明白你想说了,再看一一位

网友:
换条VGA线试试.-----------再就屏线---------------------再驱动板---------------再屏坏~~~呵呵

开机时钟复位 -10 回答的有点扯淡

网友:
T190和T220是没有MCU程序的故障的,闪屏要分清楚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或者是图像在不停的一亮一暗?T190和T220最常见的故障是SOURCE的按键漏电,导致信号不停的切换而表现出所谓的“闪屏”。

网友:
检查出来了,是按键  问题是现在去哪找这种按键啊,不知道加油会不会解决...

网友:
按键漏电导致

网友:
这显示器 换开关

网友:
又是一秒杀案例,学习了,

网友:
把左边的按键板排线拨了不插就可以,但要跟客户讲清楚

网友:
很明显的重启,肯定首先考虑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