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主板开机原理

楼主(2013-12-07):
求解
按下电源键
启动开始
电流是怎么开始流动的,怎么使整个主板启动起来,有文字说明的请拿出来 晒晒    高手们请进

网友(点评):
买本书从头看起,或去基地学习下吧

网友:
电流会像水一样流动的

网友:
你可以在论坛最近搜下  好多的

网友A:
你是要上电时序吗?如果是加我QQ:943578655【打上备注】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上电时序吗?如果是加我QQ:943578655【打上备注】

高手 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能在专业点吗

你的回答真给力啊   太有才了

网友:
电源分别给主板电路供电,你是问上电时序吗

网友:
你应该不知待机吧,那先从待机开始吧。虽然简单,但要说出来真还是费时的。

网友:
inter开机:
按下电源开关后,送出 PWRBTN#给 IO
IO 收到后发出 IO_PWRBTN#给南桥 
南桥送出 SLP_S4#和 SLP_S3#给 IO 
IO 发出 PS_ON#(持续低电平)给 ATX 电源,当 ATX 电源收到 PS_ON#由高->低后,即送出+12v,-12v,+3.3v,+5v 等主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在论坛学习一下开机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