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7 Pro4 不触发

楼主(2013-12-07):
客户说是把电池放了下电就不触发了,IO是NUVOTON的型号是NCT6776D,找不到引脚定义,供电都有,晶振OK,PSON没被拉低,,IO有收到BTN信号有高手能提供点思路么?图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

网友A:
测量下IO有收到BTN信号, 南桥返还给IO的SLP S3信号是否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IO有收到BTN信号, 南桥返还给IO的SLP S3信号是否被拉低

IO有收到BTN信号,但不知道BTN#有没有,由于NCT6776D这个太新找不到引脚定义不知道S3在哪里

网友:
BIOS刷过了没有?

网友:
有些主板要检测电池的BAT电压,电压低则会不触发,象你说放下电就不触发了,可能存在电池座接触不良的情况,由简到繁进行检查吧

网友:
最后把CPU拿出来重新装了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