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WDR5.3可以在PE里面操作吗

楼主(2013-12-07):
请问一下WDR5.3可以在PE里面操作吗

本人菜鸟手上有几个WD想试试

网友:
可以的,不过不稳定,最好就在XP下

网友:
行不行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了两个PE都可以,其他也许有不支持的,自己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我试过在03PE下运行过,确实不稳定,还是XP中运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