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 大虾速来围观 SL510K保护隔离出不去

楼主(2013-12-07):
   本本型号 SK510K  附上电路图  D独立的哦 SL510K

SL510K GC3.rar

网友A:
跟这边的控制 有没关系

网友B:
这里PQ6的2脚电压明显偏高了,正常是低电平状态,楼主可以查找下这个场馆G级电压的来源 或者测量下其对地阻值情况判断故障,强制用镊子短接DS级要G级电压正常才行,不然会烧坏场馆或后级相连元器件。

网友C:
应该查ACOK这个信号是否正常,正常应为高电平。

网友D:
图不全,无法给于分析,顺着查控制极,低电平才导通

网友:
你把保护隔离的D级和S级飞线连接绝对OK,, 我一般就是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13-12-8 12:18):
如果是MOS管坏, 就这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这边的控制 有没关系

没有关系的,同意楼下所说的 ,可以测量下ACOK这个信号电压,这个信号一般由充电管理IC对应引脚发出。

网友:
图纸不全 控制级的问题

网友E:
PQ6是场管吗?

网友:
acok高电平

网友:
好像是PNP三极管吧?

网友F:
唉,楼主,继续学习基础知识,有些东西必须一点一点进步才会走出来。PQ6是一个带保护的PNP管子,不是场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查ACOK这个信号是否正常,正常应为高电平。

这个信号没电压额

网友:
现在是没电压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楼主,继续学习基础知识,有些东西必须一点一点进步才会走出来。PQ6是一个带保护的PNP管子,不是场馆。

呵呵,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6是场管吗?

PNP三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不全,无法给于分析,顺着查控制极,低电平才导通

是PNP低电频  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PQ6的2脚电压明显偏高了,正常是低电平状态,楼主可以查找下这个场馆G级电压的来源 或者测量下其对地阻 ...

哎 有空得要去基地学习下了   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