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开机报报警三声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12-07):
苹果a1466  开机报报警三声 是怎么回事啊

补充内容 (2013-12-9 09:44):
开机不显示   放过电

网友:
换完内存不行,干桥,不行去看看板多少钱吧,

网友:
自检不通过。可以先清下COMS。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自检吧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不对吧

网友:
报什么错

网友(2014-07-16):
看报什么错误

网友(2020-05-09):
板载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