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sm-s2l关机电源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3-12-07):
ga-m68sm-s2l的主板,开机能正常用,就是关机后,电源的风扇是一直转的,,,电源灯也是一直亮的。。。。换过电源,换过硬盘,重做过系统,,,跳线也没错,,,哪位大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求指点。。。

网友A:
先刷个BIOS,不行就是IO了。

网友B:
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C:
有自动开机的现象吗?

网友:
不用考虑    做系统不好  直接换io

网友D:
直接换个l/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不行就是IO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根据吗?他这个除了关机风扇一直转,其他一切正常。。。能解释下吗?小弟不太懂。。。不过我还是先刷了个,,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不行就是IO了。

我换IO试试,谢谢。。。希望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开机电路

什么意思啊?能开机,进桌面,开机电路查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自动开机的现象吗?

没有自动开机的现象,,,就是关机后电源风扇转个不停,,不断电的话,再开开不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检测下南桥返还给IO的SLPS3信号工作情况

哥,这个有点高难度,对我来说,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个l/0,,,

还没遇到过这样,,,真是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这个有点高难度,对我来说,搞不定啊

可以根据 楼上所说的,直接换IO试下

网友G:
网络唤醒也会这样哦

网友H:
单桥板子啊!楼主你可以在关机的时候测量哪个电压还在,那个电压在就修哪个,去查他的EN信号来源,最主要就是时序倒着修,一般都会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络唤醒也会这样哦

啥子叫网络唤醒啊???为什么会出现网络唤醒呢?而且这个对其他用的没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桥板子啊!楼主你可以在关机的时候测量哪个电压还在,那个电压在就修哪个,去查他的EN信号来源,最主要就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