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MB T42 屏线 跳线

楼主(2013-12-07):
    大家都知道,IBM T4系列的屏幕有普屏和高分屏之分,很挑屏,这种区别直接显露在两种屏的屏线上,昨天接了个T42,换了N个屏都是灰屏,通过跳线解决了,工作忙懒得打字,大家换的时候可通过图1示意,对比自己的屏线后更换下跳线!!!

图片放大后可以看出来 要是有文字就更好了

网友A:
高呀。不过这个屏现在很少有换的了

网友B:
不错不错,谢谢楼主的贡献精神。现在老屏蛮少了吧。

网友:
不错,LZ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一般先看屏是不是高分再看要不要改电阻

网友:
分辨率不对,有时候会掉电烧主板保险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要知道用什么屏才行。

网友:
经典的老机器

网友:
你说的对,之前我换屏的都是换拆机的,屏线和高压板一起换,这次发现没有拆机的了,才不得已玩这跳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要知道用什么屏才行。

我试了好多个都是灰屏,有后缀是L05的也有L02的,发这个帖也只是想告诉大家遇到这种挑屏的现象可以通过尝试下跳线方法,(顶多会烧主板屏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呀。不过这个屏现在很少有换的了

   这种屏是换的少,但这机子还是很常见的,这次换屏是因为给小弟实习换灯管的时候搞坏了客人的屏!!

网友:
现在还有人修这个机器吗  回收一台100都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谢谢楼主的贡献精神。现在老屏蛮少了吧。

这种屏是换的少,但这机子还是很常见的,这次换屏是因为给小弟实习换灯管的时候搞坏了客人的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屏是换的少,但这机子还是很常见的,这次换屏是因为给小弟实习换灯管的时候搞坏了客人的屏!!:dizz ...

哈哈哈,那你真的是血的教训,刚开始来学习这个是有这种经历的,你我也都是必须突破不怕弄坏的心里障碍,慢慢自己上手才明白,随便怎么弄都可以,新手需要更多的是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那你真的是血的教训,刚开始来学习这个是有这种经历的,你我也都是必须突破不怕弄坏的心里障碍, ...

是我的小弟弄坏了,不是我本人,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