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显示器IN2030Mf mcu程序

楼主(2013-12-07):
现修DELL  IN2030mf  显示器 需要驱动板程序,有的兄弟姐妹发个   小弟在此感谢了  屏的型号:M200O3-LA3

网友:
不行么,就换通用驱动板啊 方便 快捷

网友:
直接换通用版吧 方便···

网友A:
试试这个行吗

DELL 20宽 TSUMU58EDJ-LF-2 SST25VF020A VGA+HDMI.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行吗

不行啊,刷了后电都不通了

网友:
估计淘宝有

网友:
我只有这一个,不行就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