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1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07):
接修同行方正r410一台,接电源有待机电流0.01,开机触发,不上电,待机变为0。
那就开修,拆机检查,无进水和维修过,打各大值也正常,上电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感觉已经亮机,

接内存、屏等,正常显示。反复测试,无异常,心中一喜,难道是捡到了,那就装起来吧。
很快装好,开机测试,咦,又不开机了,待机又变为0。
心想便宜没有这么好赚的,拆出来再测仍然正常,装起来又不开机了。
怒了,什么玩意!既然装起来就不行,那就只能用排除法了,依次安装后盖、cpu、内存、硬盘,均正常

最后安装上光驱后,问题来了,不开机了。问题锁定光驱。
查看了一下主板上的光驱接口,无异常,打了一下值,也无异常,基本判定光驱本身坏。
跟同行说了一下,说不打算换光驱,因为基本不用,但最好把光驱装上,因为空着不好看。
既然装上不开机,又要求装上,那就只能把光驱动一下手术了。
打开光驱,拆下电感一枚,搞定,装上不再影响开机。
——————————————————————————
本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只供大家以后有相同问题参考。

网友:
咦!!好方法,我还以为要去光驱接口呢!!

网友:
可以把光驱借口用布胶粘起来啊,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方法很好。同意楼上用胶带的方法

网友:
发图纸看下 这样有点晕

网友:
贴胶带也是个好方法,不过当时没想到。

网友:
查出来问题  直接换光驱了   还要这么麻烦!!!!

网友:
光驱短路了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过,装上光驱大电流的,不过我是直接把光驱接口用胶带黏上了,给客户直接说是主板问题,嘿嘿

网友:
确实是光驱坏了,不过客户不想换光驱还想把光驱装上,就这样搞了。其实光驱很好拆的,总共3个镙丝。

网友:
我都是贴胶搞定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去保险

网友: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会给客户塞个旧光驱进去

网友:
如此简单啊,这同行好菜啊。。。

网友:
这也是同行机?

网友:
是同行根本就没拆机

网友:
这要收多少钱

网友:
直接用刀片隔断供电线也可以

网友:
嗯,只是辛苦楼主拆装机器,就当练手了,没事,以后会有硬骨头机器让你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