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极本怎样重装系统

楼主(2013-12-07):
如题,有个30g的固态硬盘和一个500g的机械硬盘,装ghost版还是装安装版的好。

网友:
我个人认为都一样 ghost安装方便快  自己安装比较麻烦但没有什么小广告软件

网友:
用安装版的   把系统装在固态里面

网友:
用G版就行了,稳定性都差不多!

网友:
用U盘装什么都可以

网友:
安装和平时的笔记本差不多。ghost更快。。

网友:
ghost安装方便快  把没用的软件删了就好了 数独还快

网友:
ghost安装方便快,一键操作

网友:
G版,超级本又怎么了  他再牛还是笔记本

网友:
和台式一样的装啊

网友:
呵呵,还惊讶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