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10不开机轻松修复

楼主(2013-12-07):
小生第一次发帖。。N4010 HM55 独立的板子 ,这个板子19V短路的修过几个,习惯性的去量了下B+的阻值,大失所望B+正常
通电测试 待机0.030A ,触发一下的确是不触发,首先是去到 3,5V待机位置RT8206B 有3.3V 没有5V,心想是5V的问题吗?
排查了一下不是短路的问题,没有EN. 打开图纸 找到这个板子的时序

看时序 这个板子待机应该是正常的,不管了。再测开关

POWER_SW_IN0#为5V 通过 D3 来拉低SYS_PWR_SW# 测POWER_SW_IN0# 5V 跳变正常 测SYS_PWR_SW# 一直为0 R31电阻的+3.3V_ALW是正常的,SYS_PWR_SW#一直处于拉低状态 可能是IO引起的。 量R31是正常的100K SYS_PWR_SW#正向500 反向阻值无穷大 IO上的开关脚 应该不会无穷大的 直接找个IO 换掉 测SYS_PWR_SW#有3.3了 触发一下 跳变正常 电流也上去了 接屏测试亮机。

网友:
学习了啊,IO坏待机0‘3一般是不触发了

网友:
这货待机003肯定是不对的,LZ图纸分析的不错,整好为钱。赞一个!

网友:
威武霸气,,之前也修过的

网友:
赞一个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每一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啊赞楼主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真的学习了

网友:
支持楼主后续还有维修贴要记得发,分不多已加上……

网友A:
PWR_SRC 是什么意思能讲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_SRC 是什么意思能讲下吗?

上面的这个是 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这个是 开关啊

谢了楼主,这个5V待机是开关之后,也就是待机不产生!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WR_SRC 是什么意思能讲下吗?

公共点的名称

网友:
请讲一讲正向500,反向无穷就拉低SYS_PWR_SW#

网友:
楼主修起板来,真快,功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的名称

楼主说是开关,你说是公共点到底是什么呀?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这个是 开关啊

pwr_src不是公共点吗 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_src不是公共点吗 难道我记错了

额 我弄错了

网友:
呵呵  差点把我搞糊涂了

网友:
“SYS_PWR_SW#正向500 反向阻值无穷大”,这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