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S主板是bios出问题 bios可插式的 发热

楼主(2013-12-07):
A770S主板是bios出问题  bios可插式的 发热    求解 开机无显示   其他都正常在另外一个板子上使用

网友:
ondaA770S主板是bios出问题  bios可插式的 发热  烫手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种板,昂达A770S,没见过你说的那样问题,无复位和桥虚焊的好几张。。。

网友:
BIOS插反了

网友A:
同意楼上的,Bios芯片插反会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Bios芯片插反会很烫。

会不会 bios 烧了啊?

网友:
会不会 bios 烧了啊

网友:
这块板子上 是不是能在搞上个bios芯片  组成 双bios    更安全    是不是出厂的时候为了省材料 就一个bios
高手们请指教    这板子有丝印   user bios   safebios   还有三针跳线   就是没看到safe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