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捷FreeAgent Pro(1TB)认不到硬盘可以数据恢复吗?

楼主(2013-12-07):
如题:
认不到硬盘,数据线也换过了,移动硬盘电源指示灯亮,就是认不到硬盘。不知道是不是盒子坏了,可是又拆不开。

接数据线指示灯会亮,单独接电源线指示灯不亮。

你ヽ莪的唯一 -5 淡定
世界有你更美好 -2 淡定

网友A:
一锤子看他能不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锤子看他能不能打开,

客户要里面的数据,一锤子下去彻底没戏。

网友B:
必须要打开,取出硬盘,才能处理,估计你的是固件门硬盘,取出来检测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打开,取出硬盘,才能处理,估计你的是固件门硬盘,取出来检测一下吧。

固件门硬盘是什么意思,盒子不好开,不知道怎么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件门硬盘是什么意思,盒子不好开,不知道怎么拆。

你一点都不懂,换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一点都不懂,换人吧!

正是因为不懂才问的,论坛就是交流的场所。

网友E:
对于一个2009年创号的人来说这也不行,那只能说你就是来我们维修论坛来扯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一个2009年创号的人来说这也不行,那只能说你就是来我们维修论坛来扯蛋的

我从不跟一个傻子争论什么。

网友F:
实在不懂就找个师傅去帮你弄,你这也不敢拆,那也不敢碰,你想换条数据线就搞定,只能凭意念去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在不懂就找个师傅去帮你弄,你这也不敢拆,那也不敢碰,你想换条数据线就搞定,只能凭意念去修吧。

修之前先查查资料,看看大家的看法。总得先定个方案。好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G:
同意楼上,别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楼上,别扩大故障

如果是固件的问题,也许可以不拆硬盘盒就行了

网友:
拆出来 挂到其他机子上测下

网友H:
你就别拆了,你连固件门都不知道,应该不是做电脑技术比较好的人,建议你找深圳专业公司处理,不要把客户数据搞二次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就别拆了,你连固件门都不知道,应该不是做电脑技术比较好的人,建议你找深圳专业公司处理,不要把客户数 ...

现在修电脑还有什么技术可言吗,所有东西网上都可以查到。

网友H:
修电脑没有技术可言,这个硬盘你会修吗?你懂吗?网上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发贴人的技术就一定好吗?朋友谦虚点,你不要把客户数据当做儿戏,做些不负责的事情,客户把硬盘交给你是相信你能帮他解决问题,而不是让你拿他的东西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电脑没有技术可言,这个硬盘你会修吗?你懂吗?网上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发贴人的技术就一定好吗?朋友 ...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修呢,你有根据吗?说活要有点理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电脑没有技术可言,这个硬盘你会修吗?你懂吗?网上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发贴人的技术就一定好吗?朋友 ...

真正忙的人有时间天天泡论坛吗?客户说盒子不要了,拆开盒子硬盘是好的。

网友:
拆盒接台试机看看了

网友:
先想着怎么把盘体那住来看看吧,你好像什么都不懂

网友(2014-01-16):
楼猪水平极菜,还以为自己很牛B,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连个盒子都拆不开,还好意思跟别人叫板

网友:
争论还是比较激烈的哦!
做维修,不论是笔记本,还是数据恢复,在动手之前都要先确定下故障范围。有时,同一个故障,可能导致的原因有很多种。
拿硬盘来讲,像楼主描述的这种故障,固件会引起,电路板会造成,坏道也会导致。如果是移动硬盘,那么移动硬盘盒也会成为无凶。
楼主下次遇到的类似的问题,应该先检测一下,然后将检测结论描述一下,这样大家讨论的方向就会比较清晰,否则谁也是只能给出比较片面的建议。
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看看热闹,不评论

网友(2014-03-04):
哎,争吵的真激烈。这交流的太卖力了

网友:
我认为!如果自己力所不能及的话,还是找一家更专业的好!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找专业的人看看

网友:
不认盘什么也做不了盒子必须打开

网友:
慢慢找肯定有可以打开的地方

网友: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