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6不过内存DIMM_DRAMRST#复位只有0.27V

楼主(2013-12-07):
现在电流跑0.5A不动,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换了一个二代I3电流跑0.3A应该跑U了,PLTRST#也正常,测量内存的复位只有0.27V.

DIMM_DRAMRST#是拉Q9的S极SM_DRAMRST#信号转换过来的,G极有3.3V,SM_DRAMRST#是由CPU座子发出来的.现在电压只有0.27V.换过CPU也是一样,内存换了也是一样,加焊CPU座子也不行,直接把Q9取了DIMM_DRAMRST#有1.5V但是电流还是0.5A,请问下DIMM_DRAMRST#这个信号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

网友:
自己先顶贴子先沉了.

网友:
CPU还没过哦!查下条件。。。

网友A:
打内存的波嘛,看有没有抓内存,不就知道过没过内存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内存的波嘛,看有没有抓内存,不就知道过没过内存了嘛!

没得波波,内存没得复位绝对没过内存啊.

网友B:
搞出来啦没,我有个不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出来啦没,我有个不亮机的

没有你的和我一样吗

网友C:
兄弟 搞起来了没,我也有个    故障差不多,扔那好几天了,我觉得内存故障不在复位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搞起来了没,我也有个    故障差不多,扔那好几天了,我觉得内存故障不在复位这块

你觉得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D:
修出来了吗,正常应该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出来了吗,正常应该是多少V

正常应该是1.5v

网友:
很明显,可能都没有跑马,怎么可能会过内存呢,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DIMM_DRAMRST#和SM_DRAMRST#是什么信号啊,给说一下?这机子应该是不跑U,修错地方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看跑吗不跑 然后换内存   之前修过内存无复位的   啥都换了 最后也没修好。。

网友(2017-01-12):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内存复位是跑码后才发岀的吧,当不跑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