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的pwok对地短路,直连io的pwok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3-12-07):
没有复位,经查是atx接口的灰色pwok对地短路,二极管档打值6,他是直连io引脚的,怎么处理呢?

跑线:atx接口灰色线直接走里层,上下面没有线;io端走了一小段也进去了。应该是里层短路。
烧鸡:电源调到3v,1A烧,3分钟啥也没烧出来。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网友:
楼主你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割线处理

网友:
我一般都有稳压电源烧,直接烧冒烟取了就好,这个只连接IO或者经过三极管连接IO,直接烧就好了

网友A:
你翘起IO的PWROK的脚位试了没?翘起阻值正常的话,就是IO坏导致拉低了灰色线

网友:
是的,这个信号也是有发送给南桥提供复位条件 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翘起IO的PWROK的脚位试了没?翘起阻值正常的话,就是IO坏导致拉低了灰色线

问下PWROK这个信号是 IO 工作条件正常后才会发出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翘起IO的PWROK的脚位试了没?翘起阻值正常的话,就是IO坏导致拉低了灰色线

翘起也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翘起也是那样

那就是IO PWOK脚与电源ATX PWOK相连线路的问题,可以下载点位图查找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翘起也是那样

那应该是板层里面短路了,只有割线飞线了

板层里面短路,一般是主板相应电压供电电路工作大电流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下PWROK这个信号是 IO 工作条件正常后才会发出的吗

PWROK是电压正常后,ATX电源的灰色线发给IO的,再由IO延时发给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OK是电压正常后,ATX电源的灰色线发给IO的,再由IO延时发给南桥

IO延时 应该通过内部自带 的电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