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L-IG43R4 滴滴响跑D1故障

楼主(2013-12-07):
L-IG43R4 主板滴滴响跑D1  初步判断不过内存。换内存故障一样,本着偷懒原则,首先搜索一下论坛,看看有没有大侠遇到过,好秒杀。一搜还真有,可是只要到发问,问题没有给出答案。偷懒失败,只有自己老实修了,好吧先软后硬,拿下bios 编程器备份  在写入新的bios, 哎呀故障一模一样,看来不是bios问题。抽屉拿出DDR3阻值卡,插上开机 烦人的DDD 声又来了。测SDA电压3.3v OK  测VDDSPD 0v 问题找到了。原来没有SPD电压,主板找不到内存。没办法又没有图纸,自己跑线咯。跑呀跑。发现问题了给VDDSPD  供电的一个电阻这段3.3V去内存插槽另一端0V。打下电阻值 无穷大。好家伙原来是你。由于没有找到图纸 又无法确定电阻值,如是根据经验在板子上找了一个50欧姆的电阻换上去。因为这是给SPD芯片供电的所以猜测电阻值不会很大,一般是个保护电阻。还上开机码唰唰跑起来,亮机了。电阻位置我多焊了点锡的那个,免得新手找不到。因为没有图纸和丝印,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从电源3.3啦过去的。

一般也是从橙色线拉过去的

网友A:
为什么我碰到的都是些有复位不跑的呢,真是头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碰到的都是些有复位不跑的呢,真是头痛了

三代条子才有复位。有了复位其他野正常可以尝试测内存总线。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又学了好几招,毕竟飞线不是很美观还是老老实实修好比较有看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