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07):
SONY i3机器键盘进水,拆开后发现EC部位大面积进水,先上BGA烤干,发现EC脚上腐蚀严重,上锡处理了一下,
还是不满意,就把EC搞下来处理了一遍。

确认无问题后,通电,无待机电压,查公共点无电压。

查PQ1、PQ2的G极均为18v,肯定不满足两个P管的导通条件,而ACDRV#由BQ24753控制,查此芯片条件,28
脚电压正常,但5脚电压不正常,因为ACDRV#输出低电平的条件就是5脚ACDET超过2.4v,而此脚电压由适配器电压分压而来。查两个分压电阻也无异常。

先不管这些了,拿根飞线将PQ2的G极接地,再测公共点电压有了,待机电压也有了,开机触发竟然亮机

了,但待机电流偏高。
这样的结果不满意,继续修,因为在基地时饼哥没有讲SONY的隔离电路,就查了一下饼哥的资料,认真
学习了一下,原来这是SONY的特色电路,跟仁宝的点火回路有得一拼。
公共点的产生还受DC_IN_G1这个信号的控制,如果这个信号被置高的话就会关闭保护隔离,而DC_IN_G1

又由AC_OFF_3#和MAIN_DC_SW_OFF#控制,这两个任一为低,就会导通PQ35B。

既然这是一个保护电路,那就去掉PQ35试一下,去掉之后,公共点仍不正常。
再查AC_OFF_3#,经过PD19还连到了BQ24753的5脚,把PD19去掉之后,公共点正常了,待机也恢复为0.01

,触发亮机。

其实这个机器修到这里并不算完全修好,但实在没时间继续搞下去了,而试机一下午又正常使用,就不
再修了。总感觉修好这个机器在很大的狗屎运在里面,现在想想把PQ2的G极接地为什么没有大短路呢,
希望有兴趣的同学继续讨论。
饼哥看到的话不要批评我啊。

网友:
    我只想对你说:同学,你辛苦了

网友:
有时候解决问题就行了 一直修下去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A:
不是 G接地 什么概念 没看懂GND拉低这样啦的?  你不怕等下电流啪啪啪啊 求解释

网友:
不错  赞一个  收了多少银子啊

网友:
好东西  收藏了

望远欲穿 -4 天天看你哦

网友:
PQ2的G极接地为什么没有大短 可能是 这个场馆本身没有击穿短路或者G级相连线路 芯片对应引脚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索尼保护隔离相对复杂一点

网友:
你的这机器是不是COMS电池电压偏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 G接地 什么概念 没看懂GND拉低这样啦的?  你不怕等下电流啪啪啪啊 求解释

G极接地是为了给它一个低电平,怎么会电流啪啪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接地是为了给它一个低电平,怎么会电流啪啪啪呢

没试过 还可以接地拉低 学习了

网友:
运气好啊    运气不好 就烧一路! 这个不能乱拉的!

网友C:
P沟道MOS管的G极接地是强行的把它导通,只要G极不悬空就不会短路。

网友(2014-07-02):
引用 网友C:
P沟道MOS管的G极接地是强行的把它导通,只要G极不悬空就不会短路。
真的是这样吗 下次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