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应该用什么烙铁头

楼主(2013-12-07):
各位修笔记本最常用的是什么烙铁头,是普通刀型(刀宽7MM),小刀型(刀宽4MM),还是其它的类型?原来感觉刀型没问题,现在新机子芯片都很小,大量QFN封装,应该用什么烙铁头?

网友:
我用的刀型,一直用这个就顺手了

网友(点评):
普通刀型对小芯片施展不开。

网友:
普通刀头或马蹄头。

网友:
刀型  用顺手了 换个到不习惯

网友:
马蹄的 个人感觉好用呵呵

网友:
我的看法,用刀型的话应该用小刀型。马蹄型也可以。

网友:
刀型吧,薄的那种

网友:
用刀行;好这个用

网友(点评):
不是吧,用刀也行?

网友:
普通刀型,焊小芯片用小马蹄。。。这个还是看个人使用习惯

网友:
刀型算是比较好的。

网友:
刀型用着比较顺手。

网友:
普通刀型.比较好的

网友:
薄的好用,反正顺手就行。就普通的,也便宜

网友:
看个人习惯,我用马蹄

网友:
刀头,最好用好一点的。超过20的感觉好用一点

网友:
一般都是刀头好用  要不直接风枪了

网友:
我用尖尖带弯的那种。感觉还行。

网友:
个人习惯吧,用的顺手就好

网友:
这个人所好把

网友:
普通刀型,小刀型没用过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用什么样的用习惯了都行,还是风枪好用,件太小了,不好下烙铁 ,风枪一吹完事

网友:
普通刀型就好 了

网友:
刀型或马蹄型斜口的,个人习惯

网友:
刀头好用啊

网友:
我用的都是大刀...也没找买到过小刀感觉还是用刀头好用

网友:
我用的刀型

网友:
最好是很薄的刀型

网友:
老兄维修的 兄弟们他问这个问题太幼稚了吧 ,不用的芯片 根据大小焊点,还不用的焊头,我有时候用 针形,有时候用剃头的有时候用刀头的

网友:
都刀头,QFN疯抢伺候。

网友:
我用的马蹄的

网友:
这个要看个人使用习惯,刀口估计是大多数人使用的。不管脚多密的芯片都拖得干干净净,拖完最好检查一下有没有连锡。

网友:
马蹄头。焊芯片好焊

网友:
无论喊什么  都统一刀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