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芯片焊盘引脚断线 如何修复?

楼主(2013-12-07):
有台笔记本进水,内存供电芯片TPS51216RUKR腐蚀,清理焊盘后发现有12脚断线了,12脚是5V主供电,请教高人能否修复?

网友:
从下面用铜线接出来就行了

网友:
是芯片换好接?  还是接好 换芯片? 线太细

网友:
从外面接一根细铜丝进去,绿油固定,再上芯片。

网友:
我看得换主板了

望远欲穿 -1 严禁灌水 一点小故障就换板子 你还得有饭吃.

网友(点评):
唉,这种封装掉个焊盘都不好补救了。

网友:
直接飞线就发了,用的什么焊膏啊,感觉主板好黄!!!!!!!!!!!!!!!!!!!!!

网友:
可以复修,用一根细铜线当焊盘还至芯片下面

网友:
用一根铜线啊,刮出铜来,然后慢慢焊啊

网友:
可以用细的铜丝线直接从别处飞线就行了

网友:
刮开铜箔,用漆包线引到焊盘地下,再用绿油固定

网友:
飞线到PC87电容上

这种方法也可以,因为芯片12脚是与PC87 正极相连的

网友:
飞是可以,但是再上芯片一加热就掉了,用绿油可以固定?

网友:
怎么弄得主板上全是焊膏啊。。考验你飞线焊工的能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工具要准备好,小焊铁头要有一个,会比较好弄,

网友:
我的天啊,楼主的板怎么象面包烤过头的样子啊,维修也是门艺术,太难看了.......断线了用漆包线飞下就好了

网友:
1是像楼上所说的,先用绿油固定,再吹上去。2是先在芯片上面飞好线,然后用烙铁焊上去,焊的时候注意不要动到飞线的脚。 都是些手工活,没事经常练练就顺手了

网友: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飞线完全可以的   经常遇到这问题

网友:
接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找相连的其他器件上飞线吧,不好焊原来位置

网友:
求高手的飞线方法啊

网友:
我问过卖绿油的,绿油用紫外线固化,但是风枪加热还是会熔化,不知道是不是如此?  你的方法是不是用漆包线直接放在断线的焊盘哪里 再把芯片放上上去加焊,加焊好再把漆包线的另外一头焊接到5V的源头?

网友:
在芯片的焊盘下面飞线然后焊道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