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图纸 示波器5分钟快修ACER 4741G不触发故障(分析)

楼主(2013-12-07):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1802-1-1.html
感谢超级版主发的分享,
这个案例确实让我学到了东西,也从电路中分析出了掉电的原因做一下补充,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希望各位看客踊跃发表见解

按下开关后南桥收到开机信号,几乎同时发出SLP_S4 ,SLP_S3
SLP_S4开启内存,内存PWM刚开启,SLP_S3开启的场管转换电压已经保护了。
也就是说SLP_S3开启的其他电压都还没来得及打开
所以才会出现0.02~0.05就掉电。。

3D3V_S5电压转换3D3V_S0电压 是由SLP_S3开启的。
最开始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电路掉电是又哪个信号缺失导致的掉电。

后来自己找图纸分析了一下,首先按开关后南桥收到信号发出SLP_S4和SLP_S3

SLP_S3电压控制公共点开启 3D3V_S5电压转换3D3V_S0
S0电短路导致瞬间拉低3D3V_S5电压。只是瞬间,
由于在这一瞬间时间 PWM检测到的3D3V_S5电压并没有超出欠压范围,所以PWM芯片没有保护,
只是这一瞬间时间,导致南桥3V待机不稳定,从而导致SLP_S3信号丢失。
所以才会出现瞬间掉电。
由于PWM没有保护,所以待机的3V 5V 还会继续存在,所以可以继续再次触发。
只是这种掉电,用普通的SLP_S3信号对比法,就不太好找出原因来,
因为待机电压一直都存在根本没有掉下来。而且据分析,EC的RSMRST#
这个信号也会一直存在,不会因为掉电而导致RSMRST#这个信号缺失。

碰到这种问题,估计只有经验判断,或者用示波器测量3V 5V的瞬间波形来判断了。

另外想请教版主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快速找到这个转换场管的?
很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