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没显示

楼主(2013-12-07):
    今天接到了一台SL410机器,我试到是没显示的。把机器拆开,单单用主板试,电流是跑到0.78左右就不动了,我看到电流好像不过内存一样,我换了内存也不行,然后我量电压都齐了,我写了一个BIOS,,写了BIOS以后。一样故障。我找一份图纸来看,查了一下显卡的那一部分。好像显卡的那一部分没有工作。我把风加焊显卡核心,开机试,好像也没什么效果。我就把显卡到BGA 加焊了,加焊完以后就试机,跑起来了,显示了,拿下、、、、、、、、、、、、 显示了

网友:
这叫秒杀

网友A:
没得什么营养啊。

网友B:
我去,修笔记本的基本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得什么营养啊。

这  也给你知道了

网友C:
鼓励!楼主为人民服务

网友:
显卡通病的多。。。

网友D:
不是有胶在里面呀,走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胶在里面呀,走运了?

这个显卡是封胶的,我怕它用不了多久

网友E:
挺好的啊,加焊显卡就搞定的机器。不过IBM血统的都会打黑胶,唉,这种机器不返修还好,返修机真的一言难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啊,加焊显卡就搞定的机器。不过IBM血统的都会打黑胶,唉,这种机器不返修还好,返修机真的一言难尽啊 ...

这种机器用多久好难说啊,返修在说吧

网友:
我做SL410就没好过、。

网友:
这中机器都是打黑胶的    加焊没有爆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笔记本越来越难修了

确实如此,尤其是打黑胶的,那个难搞啊,看见都怕怕

网友G:
呵呵 北桥容易爆珠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去,修笔记本的基本功

显卡们的笔记本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鼓励!楼主为人民服务

谢谢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显卡们的笔记本怎么修啊

显卡怎么修????用BGA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北桥容易爆珠哦

我用有铅加焊,所以不会爆珠

网友:
楼主估计是加热了显卡,不是真正的加焊   这个机器锡球融化了肯定爆锡出来,还得包住显存跟北桥

网友J:
楼主技术好啊!教我怎么看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好啊!教我怎么看电路图啊

这个要慢慢学习的,研究多这些图纸了,慢慢就会看了,不是一时间就会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显卡怎么修????用BGA加焊就可以了

这种修了,用不了多久的 会反复的,听说有改良过的芯片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修过

网友K:
又快又准,就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修了,用不了多久的 会反复的,听说有改良过的芯片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修过

这种有改良的芯片,你换改良的芯片都用不了多久,我以前已经换过了,用不了三个月又反修了,最后还是退钱给客人

网友L:
只要加热的温度稍等低一些就不容易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又快又准,就是速度

我没有那么厉害呢

网友:
显存容易爆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要加热的温度稍等低一些就不容易爆了

这也是的

网友:
不错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有时候会

网友:
没吸收到营养

网友:
楼主怎么焊的,黑胶不爆?

网友:
运气好得很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一般简单观察下  基本上都干显卡

网友(2014-07-10):
这本是先检显卡的,显卡检不过电流就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