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问题会否令显卡损坏?

楼主(2013-12-07):
    朋友的电脑在十月份突然花屏(显卡是迪兰恒进HD5750)死机,由于已过保修期,放弃了维修,在X东网购了一款盈通1G版HD6770显卡,谁知才玩了一下午又花屏了,申请换货,同时询问朋友得知花屏时只不过是在玩斗地主而已,不是在玩大型游戏,于是怀疑电源问题导致,将原来的电源换新成长城双动力BTX-400sel-p4, 插上换回来的显卡,玩了几天又花了!!!再换一个,这次又用了十来天又花了!!!!天啊 !难道是主板有问题吗?但在这三次换卡期间,朋友都用一旧卡(geforce7100GS)插上代替用着却没问题!!!现在已申请退款成功,但不敢买新卡了,生怕是主板问题再烧!主板型号是V星870C45,有没有大神给个指引啊?

网友:
旧的那卡(7100GS)是没有6针电源接口的,而损坏的5750和6770都有6针接口的。

网友:
应该不可能是主板烧显卡啊 花屏的图片有吗

网友:
      每次一花就自动关机了,重启没反应,拔掉插上旧卡就又正常了(该主板不带集显),花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拍,然后就好像白屏一样,但又不是纯白带点黄的竖条,偏暗的,但是完全没有图像的。用万用表量显卡六针电源接口12v两个针脚对地已短路!

网友:
电源换了,就是主板烧不大可能,是不是你的显示器漏电。

网友:
电源是不是不好

网友:
换上旧那个7100GS没事啊,现在也在用,如果是显示器漏电应该也会烧吧!

网友:
这个问题没见过,也是第一次听说,你说你显示器和数据线不稳定我还有点信

网友:
应该和散热有关系吧,或者电源功率不够带不起来

网友:
静电太大也会出问题

网友(2014-03-10):
问题已经解决:12月13日已买一新卡(V星7750)换上,使用至今正常!证实只是显卡质量问题(X东退款后就下架此款卡了)!三线牌子有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