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系列有黑胶

楼主(2013-12-07):
给位师兄,  1,      thinkpad机器取显卡,桥,经常里面灌有黑胶,取下来的时候,经常掉点了,师兄们你们是怎么取黑胶的避免掉点?            2,掉了三个点,这个要怎么补点呢,我没补过点,师兄们有经验的具体说说补点操作?

网友:
焊油要用风枪吹进BGA底下,我拆黑胶是  下面300    上面245,不急拆,等到有锡爆出来了  再用一字刀(我的是自己磨得很薄的)插到BGA芯片下面 慢慢翘 一般焊锡融化了  温度到了  时间够了   只要一个角翘一下整个芯片就起来了  用镊子夹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