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上管老是烧!奇葩。。

楼主(2013-12-07):
今天修一台联想B460的笔记本 一通点待机电流直接就0.21A 不用说有短路果断拆机  拆开机器后发现乌龟壳上管MOS管 有黑乎乎的痕迹 用手摸上去 呵呵 直接糊了 现在时隔两个小时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找到 反而手起了一个水泡。CPU供电芯片ISL62882HRTZ以及的mos管(上下管)两对已经更换 还是一样 一通电就烧那个上管 而且还是那个上管的位置烧。板子上没有短路的地方啊 上管的G和S级是相同的 不上CPU的时候G级反向测得阻值位475欧  上了CPU的时候G级反向只有40欧。CPU换过了。现在就是一通电就烧上管MOS管 我都无语了 CPU供电芯片换了  4个MOS管换了 CPU换过了  不插内存也试过了  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测试了。我的天。真是奇葩 望各位大哥大神 给点方向。

补充内容 (2013-12-8 09:15):
换回原来的ISL62882 奇怪了  上管的MOS管 不烫了  但是电流在1.2-1.3之间徘徊 这。。。不确定是否芯片有问题 都换了3个了。真心无语

网友A:
去掉那对管,通电待机正常么?

网友B:
G级有无断线

网友:
正常 现在 通电自动触发后就直接上管发烫 直接就烧还没有等电流上去呢  电流在1.30——1.4左右 就会烧东西

网友B:
屡烧上管的故障有的是 不奇怪 只是你没见过 故障就在芯片到电感范围

网友:
能不能肯定G极和芯片驱动引脚相同呢?

网友C:
屡烧就不是他的问题了,查反馈和滤波,搞不好是供电芯片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屡烧上管的故障有的是 不奇怪 只是你没见过 故障就在芯片到电感范围

能具体点吗

网友D:
直接改掉乌龟壳看看,换成平常MOS管,那乌龟壳也不好换,一次性换完MOS管和芯片, 再查查升压,还有就是那2个反馈脚相连电阻阻值是否正常,是否断线!!!! MOS管的G级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掉乌龟壳看看,换成平常MOS管,那乌龟壳也不好换,一次性换完MOS管和芯片, 再查查升压,还有就是那2 ...

我一套都换了呀!G级没有断线的 触发后CPU供电1.05V能出来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级有无断线

没有断线的 触发后CPU供电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那对管,通电待机正常么?

正常的 就是掉电

网友:
g极跟s极相通?

网友:
应该是升压电路的RC电路烧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屡烧就不是他的问题了,查反馈和滤波,搞不好是供电芯片造成的呢。

芯片换过了呢 换了第3个了

网友E:
屡烧上管,19V电压从上管下来这一路估计不好过,再一个就是这一路反馈也是重点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屡烧上管,19V电压从上管下来这一路估计不好过,再一个就是这一路反馈也是重点怀疑。

这里保护隔离公共点 对地值短路的话, 也会引起 烧上管的,可以用烧鸡法查找公共点与上管相连线路短路元器件解决故障。

网友:
重点看看反馈电路是不是断线或中间元件脱落

网友:
有没有小电阻之类的

网友F:
也许没换好呢

网友G:
乌龟壳子 整套换吧

网友:
这种乌龟壳子很容易出问题,最好是改掉试试!!

网友:
主板可能烧断线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一个烧一个,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掉试一下吧

网友:
感觉这种供电芯片坏的也不少。修好N台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电流无从下手啊

网友:
u烧了也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那个管子不好换,楼主在耐心认真焊一次,也许就ok了

网友H:
这现象我遇见一次,是没焊好的原因,焊 不好会引起大电流,或者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现象我遇见一次,是没焊好的原因,焊 不好会引起大电流,或者不显示

我直接飞线的 也检查过不下N遍 保证是焊好了的

网友:
有时也会连控制芯片一起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乌龟壳子 整套换吧

换了呀  4个管子 外加ISL62882

网友:
换好了没有,我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许没换好呢

管子不纯在没有换号  我是直接飞线的 我把图附上来吧

网友:
换掉CPU供电所有的管子和芯片电容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用  分享一下

网友:
还是得关注G级

网友:
G级和S级是想通的!我挺无语的 我把一个1.05V的电感开机的时候断掉了  4个管子都不烫了  CPU也有供电了 就是一开机 立马把电感翘起来

网友(2022-06-01):
楼主,搞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