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改为常转

楼主(2013-12-07):
师兄们,有一台机器散热不好,怎么把风扇改为长转呢?????                      这个笔记本装WIN7怎么装不起,在PE里装好WIN7的100%后,重启就英文字母,也不自动装驱动装程序                        然后我直接装XP的,装好重启,就可以自动装装驱动装程序,等一会就自动进桌面了                    为何装不起WIN7呢????

网友:
很简单,将风扇接口的红线单独挑出来,飞到3V 或5V的供电上面,一般选S0电压,就是开机后才有的 3V 或5V,不要选待机的3V 5V!选了会没开机风扇也会转!!!一般选3V好些,5V转的太快,有些噪音!!

网友:
装不上WIN7可以重新分区试试,还是不行可以换个WIN7试试!!

网友:
找个USB口那有5V直接飞过去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顶上

网友A:
你是说把整个硬盘重新分区啊,其他盘有资料       我是把C盘格式化了,再装WIN7,也换过版本,还是装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把整个硬盘重新分区啊,其他盘有资料       我是把C盘格式化了,再装WIN7,也换过版本,还是装不起 ...

试试重新建一下C盘分区,如果还是不行用你的硬盘试试!  遇到装不上系统,而且用户又有资料的电脑确实有点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