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硬盘0通电

楼主(2013-12-07):
各位师兄,硬盘的使用时间是用通电多少小时来算的,怎样来清零呢     0通电

网友:
姨码表就行了,真晕,这个简单的要命

网友A:
ST:用com口线/1 N1 WD: WDR5.3 清除sma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用com口线/1 N1 WD: WDR5.3 清除smart。

师兄,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是在PE界面操作吗  或者什么     操作步局

网友(点评):
说的很清楚了,点一下菜单的事情。

网友:
晕死.每个人都说得不清楚.本来我也想学一下的

网友:
上wdr5.3清smart,就一键的事情,还要怎么说啊。。。

网友(点评):
是的,已经很明确了,只剩点一下菜单的事情了。

网友:
这样情况我没有见过

网友:
我也不会,有人弄一个比较全面的画面吗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楼上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楼上说得对

师兄,你会的话,说一下怎样操作流程     我还是不会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好了,就是复位SMART表。

网友:
复位SMART表

网友C:
这个事我做过,通电一W多小时的一下就成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事我做过,通电一W多小时的一下就成0了。。。

你知道,就说说具体怎么操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用com口线/1 N1 WD: WDR5.3 清除smart。

请教WDR刚开始那几步怎样操作?有详细的图文教程吗?

网友:
没有个肯教的  新手本来就不懂,还说的那么简单。说说在什么操作环境,或者用什么软件 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