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此保隔电路中这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12-07):
请教下大家,这个pc18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可以去掉吗

网友:
好像是保护电路的

网友:
缓冲延迟功能,使检测电路有一定的反应时间

网友:
拆掉看看  不就知道什么作用了吗

网友:
个人理解,延时,平稳压差的。。让反馈回去电压差的更精确

网友:
拆掉无问题,这东西不会坏,你拆他干嘛

网友:
平稳压差的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吧用管

网友:
感觉电容不能拆吧 楼主试试 回复下啊

网友:
我个人理解。好像是延时的吧!等上面电压产生有一段时间后检测电路开始工作,这样设计是让检测电路更加精准,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错了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我感觉电容其实 没什么作用  就是延时  时而平稳吧

网友:
延时的,一般的充电器上也有个大大的电容

网友:
补偿网络电容

网友:
长了见识了

网友:
起到缓冲保护的,在通电的瞬间会产生一个压差。

网友:
原来是待机偏低,发现这地方有点进液,处理下就正常了,但是现在关机时就卡在画面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