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0ab待机电流0.09,触发但无显

楼主(2013-12-07):
小弟这里有台华硕k40ab笔记本电脑,刚开始时是无声,内外皆无,屏幕右下角有小喇叭,驱动系统装了好几次都一样,索性换声卡芯片,威盛vt1708s,换了后开机还是一样,过了一会啊就出现待机电流偏大,无显示故障,求思路

网友:
声卡认到了不用换声卡,要换也要换功放芯片,待机偏大你摸主板看哪里发烫

网友:
南桥发烫,会不会是南桥挂了,功放肯定是好的,因为内外都无声

网友:
这款机,多问题的是北桥和显卡,不知你如何换了声卡后就不显了?

网友A:
是不是换的时候不小心掉件了?仔细看看把!

网友:
因为换了后还可以正常开机几次,后来接上电源就看到待机0.09了,按下开机键能触发,电流跑到1.4几,然后慢慢往下掉到1.2,后来就掉到0.9不动了,无显示,待机时摸南桥发热,有30-40度吧,奇怪得很哪

网友:
北桥和显卡没问题的,因为没修前正常开机,显示什么都正常,就是内外无声,测量声卡芯片无输出音频信号,我考虑是南桥有问题导致的,因为用USB声卡能听到声音,但是用着用着就出现破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的时候不小心掉件了?仔细看看把!

掉件不会的,我对自己的焊功还是很有把握的

网友:
掉到0.9A内存不过啊

网友:
内存的供电正常的

网友:
我不明白为什么换了声卡后能开机显示进系统,后来就突然这样了呢

网友:
你待机的时候南桥发热。应该有问题啊。看看是不是 声卡。没换好,导致南桥短路了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 很大

网友:
声卡我拆掉了也是一样,的确没有掉件,焊接肯定没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的板子容易坏,又热得快,后来出的用INTEL芯片的就好很多,没那么多故障了,碰到这个力气活,真是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