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修到进系统蓝屏死机到机器修复过程

楼主(2013-12-07):
机器型号:联想G450二修机,集显板,板号:LA-5081P
故障,开机不显修到进系统蓝屏死机到机器修复过程
机器到手,上电触发电流到0.7几不显,先简单后混杂,换内存,换CPU,拆外设也是一样,装不装内存电流表都是0.7几,开始拆机,拆开一看,吓到我了,基本上该动的都动过了,网卡,声卡,南桥,北桥,CPU供电芯片,待机3 5V芯片.BIOS没有一个幸免,大体细看了下整板,斜着看南桥和北桥底下,锡珠很亮啊,看来上家重植过南桥和北桥,基他动过的网卡,声卡之类的也没连锡,打北桥上面的电容值也还算正常,打各大电感体也正常,再测CPU复位也正常,测试点在CPU座子C1位值, 标准的1.05V正常,再顺便测下CPUADS#寻址,测试点在CPU座子的H1位置, ,这波型正常啊,下拉的幅度也合格呀,直接跳过中间测试环节,测试 LPCFRAME#,测试点在 ,也正常呀,再装上内存打值卡测SMBUS没波,但有3.3V高电平,再测Q1AQ1B位置的3脚和6脚也只有3.3V高电平,没波,Q1AQ1B是复合MOS管,没装 直接用电阻R674R669连通的。修到这里有点想干南桥了,但南桥上家干过了,还是先不急,先去泡茶边泡边想,喝完茶后再从头再来,拿着板一阵盲测,因为这板没点位,板上好多元件也没丝印,只要是有小电感的的,和010的电阻都测一遍,看是不是有小电压之类的没也,当测到北桥后面时,看到有掉件,并且没丝印,也不知是什么元件,关掉电源,打掉件的两边都有值,都没有为0的值,再上电测一端有1.5V一端为0V,看来可能掉的是小电感,直接用导线连接两点,再开机,电流哗哗上去了,看来是可以亮机了,装上屏测试,确实亮机了,开始高兴的装机,装完后,进系统死机,进PE也一样死,进BIOS不会死,我晕啊,难道上家桥没做好引起?还是先叫老板打电话问下上家这机器初始故障是什么再说,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上家说开始的时候就是会蓝屏死机,搞了桥后就不显了,这下子麻烦了,又要拆机,用万用表测各大供电电压都正常呀,还是用波波来测准些,当测到待机+3VALW时,哥笑了, 明眼人一看这波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果断换掉PC421后测试的 ,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到此机器修复,修复后感言:此案列告诉我们,不管是维修笔记本也好,台机主板也好,理论是多么重要,示波器的运用也是多么重要,而不是一味拿到板只要电压都有了,就有想干桥的冲动,相信不少修二修机器做得多的人也有这样的经历过吧?机器到手后所有桥都被干的也不少吧?本来这台机器就是一个电容惹的祸,上家把小北和小南也牵扯进去,还有其他呢,网卡这些呢,真冤啊!当然理论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学会的,得去比较有实力,比较专业的培训机器通过系统性的学习,我个人认为想学习朋友,迅维还是挺强大的,不管是技术方面还是实力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培训机构,本人也是从迅维学出来的,相信想学坛友去迅维学出来后通过一断时间的磨练你一定能超过哥的水平 ,此帖是早期的维修记录,今天把他给整理了共享给迅维论坛,由于早期经验不给力,所以还望看官读帖后不要见笑,因为此机器维修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在这里非常欢迎大家的捧场

网友:
思路清晰 修笔记本还要有专业理论的

网友: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楼主能说出“弯路”

网友:
上面的评分是点错了哈,不过也加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这里正好有一台三星的,也是不定时死机,什么都干过了,桥,独显,CPU座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定时死时,因为是国外的就没刷BIOS,现在还没修好,手里又没示波器,真不知是不是楼主这种情况?

wxf

网友A:
万用表测电压有了不能说明正常了,比上帖那个3,3V用万用表测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电压有了不能说明正常了,比上帖那个3,3V用万用表测也是正常的

就是就是,万用表测试电压很正常,关键没有示波器,这种情况有没有特别的方法呢?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一个,佩服

LZ思路清晰,表达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
说的满清楚的

网友:
LZ思路清晰,表达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示波器,,显示的效果不错,,,真心想说的是,,AT的对比不出这样的波形,,,有问题的波形,,安泰信,测哪个电源都是这个有毛刺的波,,,,,,

网友B:
高手可以解释下  CPURST 和  ADS都是怎么用什么方法测的吗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可以解释下  CPURST 和  ADS都是怎么用什么方法测的吗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你是说在哪个地方测的意思吗?

网友C:
再测CPU复位也正常,测试点在CPU座子C1位值,,我想问楼主怎么侧的,脚位在里面哎

wxf
这么简单问题还得问呀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测CPU复位也正常,测试点在CPU座子C1位值,,我想问楼主怎么侧的,脚位在里面哎

用一条漆包线插进去,再装上CPU不就可以测了

网友:
楼主功夫不错,对信号的了解很深呀

网友:
不错啊。。。特别  进系统死机 蓝屏你首先想到的是前面  不错

网友D:
兄弟,我只想说,你已经达到一定的维修境界了,呵呵!

你们的维修技术都是飞机上面挂水平------高水平!真是羡慕死人了
wxf
黄版主,你也很牛的哦,看了你的帖,分析得头头是到

网友:
3V电源 不稳定导致的蓝屏死机    经典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只想说,你已经达到一定的维修境界了,呵呵!

黄帮主,难道是黄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只想说,你已经达到一定的维修境界了,呵呵!

有好贴记得发信给我2个大神

网友:
学习文哥发的每个经典贴

网友:
顶了,示波器用的确实给力

网友:
我也有示波器 ,但是理论知识真的是太差了过完年去实地吧

网友:
看来示波器的应用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测CPU复位也正常,测试点在CPU座子C1位值,,我想问楼主怎么侧的,脚位在里面哎

多谢搂主下次试下,每次你发贴都让我等新手学习不少,可惜店里的示波器不是数字的

网友:
哈哈哈,楼主你这是想说欺负那些没波波的同行呢,唉,要是在你上家修的这台机器看到了要活活气死。没话说,这种事情很正常。当然,有了工具不会用那也是不行的。3V不稳定造成南桥下面工作不正常导致的。你应该继续再放几个波测测到底是BIOS还是EC,还是南桥,那样就不得了。气死上家了。

网友:
看来示波器  自己一定要有一个

网友:
之前不亮机的时候那还真是仔细。。。亮机后的打波也很好。。。但FRAMES怎么判断他是正常不。。而且这个ADS#下拉的这么多次。。。。是时基调小了是吧

网友:
楼主好厉害,请问学习维修主板需要什么基础,应该从何学起,维修之路该如何走才有楼主的聪明才智,和敏捷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境界很高,谢谢分享

网友E:
看来有些故障不单单是量电压,还要看供电的质量如何。高手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有些故障不单单是量电压,还要看供电的质量如何。高手

恩,是的,有些电容虐波不良的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水平

网友:
你们俩都是高手,俺是小小白一个,好羡慕

网友:
LZ 历害噢学习了

网友:
唉。会用波波就是好啊。不知道有没有教的视频

网友:
分析得很不错,特别是用示波器打信号部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实在是高手啊

网友:
好在上家焊工还可以,没将故障扩大,只是理论不点欠缺

网友:
3V的滤波电容导致蓝屏,楼主测量的时候是在开机运气进入系统的时候去测量的还是当蓝屏的时候去测量的?进BIOS的时候你去测量这个波形,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精贴,加分去。

网友:
LZ并没有走弯路呀,这是上家留下来的陷阱,能不掉进去,说明已经是准专家级得了,

网友:
示波器用运的熟练 不错学习了

网友:
给楼主捧场,不过发现并解决问题就是硬道理。

网友:
顶下  精华贴 当之无愧111111111111111

网友:
楼主绝对的专业赞一个

网友:
哥能发个示波器的用法等等!!

网友:
看到楼主的贴子都是好贴,民用工必须加分的那种。希望多出好贴让我们学习!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这个主板就修不好呢?

网友:
必须收藏  回去在研究一下。

网友:
真功夫 给力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我要是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wxf
你可以达到这水平的,在饼哥的带领下,我相信你们都是最好的

网友:
这水平都是高级维修员了

网友:
哇塞,老手啊,饼哥推荐学习的对象啊,{:4_113

wxf
你可以达到这水平的,在饼哥的带领下,我相信你们都是最好的

网友:
讲解的非常到位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