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惠普G42机器

楼主(2013-12-07):
昨天送来一惠普G42机器说是不开机。我接过机器在恒流源上测试,发现待机竟然是0.000。然后拆机。
1、那出主板认真观察看是否有人修过或者有少件、烧糊现象。
2.  测量主板是否短路,公共点是否正常。
经过几分钟的观察和测试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抓板是一手维修,【暗喜,还好不是二手货】
3. 然后加点测量发现3v,5v待机为0v。而且VIN是6V ,心想这也难怪,为什么在恒流源上待机为什么是0.000v的原因了。
下面我就从适配器接口处开始查起。如图      发现PD20 为19V ,PQ52的4PIN为19v  3PIN为6V  1PIN 为6V  .到这里我想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PQ52是N管吗 所以就无法导通。 然后就查ACOK_IN  +VH28。 电压来源。发现ACOK_IN  是ACOK#经过PQ10转化而来如图   而+VH28。是PU2转化而来,如图    经测量ACOK_IN 是6v +VH28是27v左右。这就奇怪了,为什么PQ52的第一脚是6v呢, 然后把PQ52 取下来发现 还是一样。 这下晕菜了。。。。。 为什么取下来PQ52 还是照样有电压呢? 【陷入沉思中】 后来终于发现了是这里的事 如图  ,,原来是PQ55提前开启了,所以PQ52点会一直有个6V 的电压。然后把PQ55换掉后在上点测量 好了,,哈哈 ,原来是PQQ55被软击穿了啊。。
   本人是新手 以前不怎么发帖,一时有点发不好啊,希望你们看了不会笑话哦。。 有时候打字说不清楚另外附一张图纸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传说中的灌水是这样的吗?

网友:
楼主没把问题描述完整。。

网友B:
这算标题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标题灌水????

在不好意思,在发帖的时候按错了手误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灌水是这样的吗?

不好意思 手误操作。。 现在好了。。 可以看了

网友B:
这G42图纸的板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G42图纸的板号是什么??????

DAAX1MB6AO

网友B:
是DAAX1IMB6AO????能发个这板的BIOS上来了??在找这个BIOS

网友C:
似乎写的有点打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写的有点打结。。。。

打什么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DAAX1IMB6AO????能发个这板的BIOS上来了??在找这个BIOS

不好意思机器已经送走了 客户要的急。。。  所以就没备份。  在论坛里有啊。

网友(2018-04-29):
Pq55软击穿,导致后面电压提早出来了!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帖子内容还需详细点

网友:
看完了才发现原来是MOS管击穿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