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级维修惠普 6910P小白用烧鸡法

楼主(2013-12-07):
同行拿来HP6910P 拿来直接说不显示,首先看看外表有没有明显的拆机痕迹,直接用电流表接电一插进去马上短路,估计这很容易搞好,报价然后拆开 正常做维修的拆开机器习惯看看有没有有人为因素摔、压、进水 、缺件 击穿烧毁芯片 有没有维修历史如BGA加焊痕迹。从这机器上没有以上问题想了想这让我难查毕竟是小白上图 没明显维修和击穿痕迹,只能慢慢用万能表测了,先冲电源头开始测起,附近芯片短路了 在测其他板子上多地方都短路了,这下惨了,不知道拆那个,一个一个拆,前后拆了5个芯片 3个电容拆出来没短路 看来只能用传说中的烧鸡法了 那芯片和电容都装上去把电流表调到最低插电慢慢把电压调大,调到4V左右是 电流1点多明显短路用手摸看拿个发热最后摸到了是cpu隔壁有mos管短路了 在料板找到了换上去在测没短路,还是放心不下刚刚那么多短路,把电流表调到最底慢慢上电到19V不短触发可以上电,装上cpu内存跑马跑到0.938不显估计是内存问题,清理内存和插槽还是不行换另一条内存 1.348可以显了接屏 两条内存坏了一条,最后清理风扇和通风口 装机试机OK,打了很久11点望加点分感谢感谢,加分不扣自己分,望各位亲加加分,还有天气冷了打架注意保暖。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烧鸡大法给你加分谢谢

网友:
修大短路烧机就是快

网友A:
怎么烧啊 调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
坏的是上管还是下管?坏的上管的话 ,一直表笔接公共点,一支笔戳各大电感,通的上管坏。
还有大电感对地短路的维修方法等。我现在在实地学到好多东西。

应该是上管,D级一般是接保护隔离 公共点的 ,这个管击穿短路的话,公共点电压一般也会异常跳变的。

网友:
修这个感觉就是爽

网友:
可以,烧机法是一种维修中好用的方法 顶一下

网友:
楼主万用表的电池可以用两块手机电池来改装,串联用。效果很好,充一次电可用很长时间。

网友:
至少咱们  也是芯片级 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烧鸡大法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烧鸡电压不能超过短路点电压,电流要限定在一定值范围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烧啊 调电压还是电流

电压 3.3 左右 ,电流调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鸡电压不能超过短路点电压,电流要限定在一定值范围才行

知道烧鸡大法的都知道这一点,除了这一点外,还应有最关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烧鸡大法的都知道这一点,除了这一点外,还应有最关键一点。

关键一点是烧鸡 要根据 短路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情况 来依次判断进行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也是烧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 3.3 左右 ,电流调小

一般公共端 烧鸡的话 ,电流可以调大 点好判断短路故障 。

网友:
你的万用表很高级啊,4节电池,电压给够不,胜利表耗电是不是很大呀!

网友:
我认为烧鸡大法最关键的是烧哪里?从哪里烧起。上次接到一个短路的机器,直接插电源烧,发现保隔上的两个管子很热,立即取下,测量,是好的!!!!立即没辙了。人家师傅拿过来,在一个电容的地方接出来一个头子,再用电源烧,发现一个电容很烫,料板找到换上,故障解决。事后问师傅怎么回事,人家笑而不语,让你去猜。尼玛!!我跪了。

网友:
wo i我也是直接在电源那   应该都一样  只是你没发现

网友:
好难搞啊  电脑

网友:
楼主习惯很好,修好给清灰保养都做了,挺好的,少激发一般最好哪短烧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