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y470(LA-6881P)不充电一例!

楼主(2013-12-07):
求解决ACPRN 为什么会跳变!

我是小白! 前几天接受已Y470客户说是不充电!结果机器插适配器上电,不触发,用电池开机按下开机键无触发动作,但是电池指示等闪了一下(代表没电了)!叫客户留下机器.........
   拆开后发现待机3、5V  零点几至一点几跳变!测量3、5电感对地阻值5V 五百多。3V却只有一百零几,个人感觉可能不对劲!断开PJ402待机正常!由此内心更加认为是3V有短路所致,给+3VALW接上烧鸡线, 电流一点点大,根本烧不出来,那怎么办呢? 只能改变策略测阻值,测到EC是发现周围电容上的阻值都和+3VALW阻值一致!客户一催,我就直接摘掉EC,摘下EC后一测阻值一样傻眼了!既然不是EC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先把EC焊上在说吧!焊上EC后内心还在纠结3、5V阻值的问题,同事来了句有些3、5V阻值是会不一样!此时想到了客户说的是不充电!电池是可以开机的(开始认为客户可能在忽悠我),同事叫查查保护隔离吧!测了一下PQ301、PQ302 G级都为零点几跳变,这里长长应该为八点几才对啊!看图只有BATT_OUT和PAVIN 同时为高时才能促使PQ301、PQ302 G级为零点几,但是一之没想通BATT_OUT在没待机之前是怎么为高的!同时还发现PACIN 有跳变!PCINT跳变时会引起BATT+在十只14点几伏跳变,PACIN由ACPRN控制,6251_VDD上拉,6251_VDD无跳变,ACPRN由零点几至一点几伏跳变,ACPRN有充电芯片开漏输出 测充电芯片DCIN 19V VDD 5V ACSET 1.44  据同事讲 当这三个条件满足后就应该输出低电平的ACPRN!  但是实测这个信号有跳变!把PQ316 摘掉后发现ACPRN 无跳变,以为即使PQ316坏  从料板上找一相同型号的换上 咦  好了!装机测试吧! 没想到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  掉电   掉电后电源不开机!开机测量发现ACPRN 又在跳变了! 我用热风枪吹一吹充电芯片   又好了,  有充了差不多30分钟  有掉电了    再次测量  ACPRN依旧在跳变  我试了试把烙铁放在充电芯片上就ok  拿开后几十秒就故障还原   到此心中想到是否是充电芯片  引起的  换回原来的   好了   一小时后 故障依旧   到此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还请各位师傅们替我分析分析,小弟感激不尽!
  在此附上Y470图纸(LA-6881P)

网友A:
温度偏高,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芯片旁边的一些元器件不良,引起的。查查看看、、、

网友B: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温度偏高,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芯片旁边的一些元器件不良,引起的。查查看看、、、

这种情况 充电芯片 关键引脚存在虚焊可能性也有, 可以加焊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温度偏高,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芯片旁边的一些元器件不良,引起的。查查看看、、、

芯片旁边的一些元器件不良的话 ,一般上电工作时候有些会严重发热的。

网友:
感觉是摩尔写芯片性能不良引起,建议换掉充电芯片,再慢慢查旁边的小元件

网友:
一般就是充电芯片 要不就是旁边的元器件工作不良导致 建议换充电芯片在查周围元器件

网友:
充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信号  正常不

网友D:
  可以先把充电芯片加悍下看看  不行在换个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首先应该排除虚焊的可能,应该拆下芯片检查焊盘是否正常是否断线。再重新装上芯片(换个芯片也是可以考虑的)

焊盘断线的话 上电也会引起烧芯片的

网友E:
以前有遇到过。不过没修好。我的是安电池开不了机。

网友:
换过充电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遇到过。不过没修好。我的是安电池开不了机。

额  ,我现在修到可以用适配器的,但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电池试试

不行,我已经试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 充电芯片 关键引脚存在虚焊可能性也有, 可以加焊试下

我已经换过了  两个芯片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把充电芯片加悍下看看  不行在换个看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单插可调电源,能开机吗?没看懂,先把这个修好!还有这个充电芯片,要充电,3脚EN应该是高电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  ,我现在修到可以用适配器的,但是不充电

这种情况一般是充电管理I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或外围充放电场馆击穿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旁边的一些元器件不良的话 ,一般上电工作时候有些会严重发热的。

不一定的,并不是严重坏掉。就是稍微有点不良。会这样的。

网友:
你把烙铁放在PQ316就能用但用不了好久,我觉得先看一下旁边的哪几个电阻

网友:
写的是没有头绪的  不充电的时候  适配器开不了机的!

网友(2014-07-12):
看看充电芯片旁有没掉件

网友:
修过很多都是补掉件好的

网友:
充电芯片也没问题吗,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  ,我现在修到可以用适配器的,但是不充电

老大。你修到可以用适配器。微短是怎么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