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 跑码16 不知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07):
ACER 4741 雷击后,测量HM55坏,换新后,不上内存,跑码3C ,二秒后1C; 上内存,跑码档16,在坛有人说是显卡不过,换全新显卡后,一样跑码16,测显卡电压全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显卡型号为N11P-GE1-A3.有一个现象不解,外接电源,电流上到0.6A后断电,然后自动上电,跑码40,然后断电,再自动上电,跑码至16,电流上到1.3A,不动

网友:
别沉了,自已顶一下,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刷个BIOS,特别是换过桥的

网友:
雷击估计坏的东西好多,还有给击坏没有换完的元件

网友:
是不是要上小电池阿

网友:
雷击的机子网卡芯片坏的比较多,拆掉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卡芯片值得注意

网友:
网卡在修之前,已拆掉了,这个可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