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显示器(电源板)高手请飘过

楼主(2013-12-07):
接客户一台19DELL LCD显示器。拆机前故障:电源指示灯不亮,黑屏。
此故障一般为电源部分故障或驱动板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最基本的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因为电源指示灯是受控于驱动板,驱动板需要工作,至少要满足VCC,GND
拆机测通电测电源板输出端12V5V处均无电压。
断电测试F601保险,发现无穷大。保险烧毁一般为后级短路。

  测试保险烧毁之后,测试整流桥。发现正反向均为导通状态(阻值几欧姆)。
拆下整流桥,更换后。继续测试大电容C605发现阻值只有40多欧姆。
还处于短路状态。拆下控制芯片发现此芯片已经烧毁。

控制芯片为TOP258PN.

一般芯片被烧毁的周边的小电阻,二极管也容易损坏。
测试处ZD601正反向阻值均为60欧姆。 查图纸由于没有此稳压二极管的参数,便随便在别的电源板上面取了一个稳压二极管。 确认无短路之后把控制芯片安装上。再次测试大电容的阻值,桥整流都正常。 更换保险通电。测试还是无输出。查芯片图纸得知:

一个MOS管集成在里面,这也是我之前想的因为就看见个控制芯片没有开关管
这个要它工作必须C点有电压。通电测试D极300V,正常。M是通过一个10多K的电阻接地。
因为之前有测试过那个电阻,所以这里我基本没管M脚位。
重点在于C点,测量C点只有0.9左右的电压。 个人感觉电压有点低,心想是不是稳压二极管没有换对,继续拆了几支。 测试均无输出,后来想居然是稳压的,不安装也没有什么。直接拆掉稳压2极管。 通电测试C点电压为6V左右。后级5V,12V均输出正常。献给和我一样的菜鸟,说的不对的地方望高手指出。多多包涵。

网友:
思路清晰,显示器学习中

网友:
兄弟,测试正常的话,是不是该加一个6V的稳压管好呀?

网友:
既然直接拆掉说明还是二极管问题,

网友A:
这里 最后 拆下二极管 测量下两端阻值来判断故障,如果短路击穿的话,也会影响本身稳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 最后 拆下二极管 测量下两端阻值来判断故障,如果短路击穿的话,也会影响本身稳压的

说错了,这里 最好拆下二极管 测量下两端阻值来判断故障,如果短路击穿的话,也会影响本身稳压的,同时也会造成C级电压不正常。

抓波高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我接到一个雷击的显示器  换个258居然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已经跳出菜鸟的圈子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都可以做师傅了

网友:
这玩意烧保险的,新手容易爆炸啊

网友:
看不太清楚zd601   看到一个d601.是小的那种玻璃管样子的吗

网友:
飞利浦的东东

网友:
我看了图   楼主装上的稳压二极管作用是产生持续供电的  。你装的管子稳压值偏大吧  导致 流过稳压二极管的电压偏低了 。。。芯片当然无法工作啦。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用来保护C点的电压在一个IC的C端电压不超过它能接受的最大值。你可以找一个稳压值在C极极限电压以内又高于正常电压的稳压二极管装上。

网友:
高手不是天生的 学习才让人长知识  谢谢分享

网友: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嫣红的红 -5 严禁灌水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这么清晰  还谦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