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五

楼主(2013-12-08):
新鲜出炉: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6939-1-1.html
新鲜出炉: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7608-1-1.html
新鲜出炉: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三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8808-1-1.html
新鲜出炉: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四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0636-1-1.html

                                                              HM86、HM87芯片组上电时序之五
            我是个做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终的人,绝对不会半途而废,尽管大家对我的支持率不高,因为这种时序帖比起经验帖来说,相对要苦燥些,但我还是要把这个时序完成下去!!!好让大家以后维修中遇到这种机器的时候,可以借鉴一下。
            这个时序在这之前已经分析了四帖了,但是因时间关系,还没分析完成,今天接着继续。如果大家看完这些时序之后,你哪怕是在这里在只学到了一点点知识也好,能否请大家把你们所看懂的、看明白的或不明白的、学到的。。。在本帖中一一回复一下?好让我看看我这几篇帖子是不是白写了?这也是你们看帖人对写帖人的回报。。
以下时序有待实物论证!
图纸:广达 BDBE_B2A
一、在第四帖最后分析到EC接收到PCH发出的SUSC#、SUSB#信号后,分别发出了SUSON、MAINON,下面我们就继续看这两个信号发出去了哪里。
  1、首先这个SUSON从EC发出来之后,来到了TPS51216的16脚,如下图:

这是个DD3L内存供电芯片,那这个芯片是怎样工作的呢?首先,当芯片第12脚V5IN得到+5V_S5供电以后,会通过内部二极管连到第15脚VBST,同时还给芯片内部其它模块提供工作电压,如下图:

此时如果芯片的第16脚S5收到高电平的SUSON后,会从第6脚VREF输出1.8V参考电压,相继打开SMPS模块控制PQ6产生+1.35VSUS,VREF输出的1.8V参考电压经过PR122  10K电阻和PR121  30.1K电阻分压成1.351V电压后,再从第8脚REFIN作为基准电压输入,与第9脚VDDQSNS输出电压反馈脚电压作比较,然后再经内部调节控制输出稳定的+1.35VSUS电压。如下图:

2、这个TPS51216芯片还有一路VTT(第3脚)线性电输出,第2脚VLDOIN是给VTT模块供电的,来源于VDDQ  +1.35VSUS,第5脚VTTREF来源于+1.35VSUS分压,如下图:

上图中可以看到,+1.35VSUS经过R22、R33两个1K电阻分压后,刚好是+1.35VSUS的一半(0.675v),作为+VTT_VREF参考电压进入芯片第5脚,芯片的第1脚VTTSNS是VTT电压反馈脚,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芯片的第17脚S3,这是VTT线性电压(DD3L的参考电压)的开启脚,高电平的时候开启,低电平关闭VTT输出。具体见下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芯片的S3脚和S5脚均受控于不同的信号,第16脚S5脚受控的是SUSON信号,开启的是+1.35VSUS,这是S4状态的电压,而第17脚S3脚受控的是S3_1.35V,开启的是VTT电压,这是SO状态的电压。
3、当VDDQ电压正常后,会从第20脚PGOOD脚开漏输出HWPG_1.35V信号,由+3VPCU通过PR146上拉,如下图;

4、从上图中还可以看到,第19脚MODE,这好像是个频率设定脚,这个脚通过PR145  200K电阻到地,所设定的频率是400kHZ,详见下图说明:

二、下面接着看MAINON信号从EC出来后去开启了哪些电压:
1、先看下面这个图:

MAINON从EC过来,高电平送到PQ15第2脚,使PQ15导通,产生低电平的MAINON_ON_G信号,同时这个低电平的MAINON_ON_G信号分别使PQ14、PQ13截止,让+3V\+5V\+1.5V电压得以维持高电平状态,同时还会产生一个由+15V通过PR169上拉的MAIND信号。如果MAINON信号为低,PQ15就会截止,VIN电压给过PR174和PR172两个1M电阻分压,形成9V左右的高电平MAINON_ON_G信号,这个信号足以使PQ14、PQ13导通,将会把后面的电全部放掉,使MAIND也变成了低电平。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上图中的+15电压的来源,请看下面这个图:

图中可以看出+15是由+5V_S5电压通过PD5\PD6与RT8223P的LGATE2脚驱动方波叠加升压得来的。
2、暂时先不看这个MAINON_ON_G、MAIND这两个信号去了哪些地方,现在继续看MAINON的去向。如下图:

上图中可以看到,MAINON还送给了PU16,开启+1.5V桥供电,送给PU18开启1.05V桥供电,因为这种芯片的工作原理相对比较简单,这里我就不细说了。下面继续看MAINON的去向,如下图:

上面两个图中可以看到,这个MAINON还送到了U18,开启+3V_HDP电压,同时还送到了U1与门芯片的第2脚待命。

哇靠!已经凌晨12点25了!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对这个时序的跟踪,明天再继续分析MINON_ON_G, MAIND信号的去向!下面我把图纸传上来给大家参考。

 会员12304422元2022-11-26 15:41

网友(点评):
从第一篇到第五篇我都看过,前期待机时序是有些不一样。我通过看图纸这个EC应该是自带程序的。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供给EC的时钟是不是有点逻辑错误呢?这些时序还有待验证

网友:
分析得很好,最好把显卡工作那段也分析下

网友:
我支持楼主,以前一直没能下载下这个图纸,今天下来好好研究下

网友:
19脚MODE应该是个模式设定脚,应该是跳脉冲和正常脉冲的设定吧。我没有看芯片PDF估计是这样的,期待你后面的续集

你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
支持楼主的坚持,希望楼主坚持到底

网友:
强烈支持,学到了许多未知的东西!谢谢

网友:
有始有终

网友:
兄弟,在PR146 147等电阻的阻值前面有个*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太牛叉啦   佩服

网友A:
谢谢分享, MAINON这个信号 应该是机器处于 SO 开机状态EC 才会发出 开启后级负载供电的

网友(点评):
MAINON信号是开启内存的主供电

网友(点评):
是小明同学吗?嘿嘿。。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
   收藏先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我的帖子你也敢来灌水!!!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PR147 *0_4/S :意思是说这个PR147是个0402的0欧电阻,可以不装但是要短接起来。至于PR146  *100K_4这是给HWPG_1.35V提供上拉的,你打开图纸看看就明白了,这都是可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MAINON这个信号 应该是机器处于 SO 开机状态EC 才会发出 开启后级负载供电的

MAINON并不是S0状态EC才发出的,你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INON并不是S0状态EC才发出的,你搞错了

那应该是南桥发出的SLP S3信号电压 EC 才会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南桥发出的SLP S3信号电压 EC 才会发出的

那应该是南桥发出的SLP S3信号电压正常后 EC 才会发出的吗

网友:
不多说收藏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哦。。真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与以前的广达时序相比是不是多了几个信号,有个系统的对比对新手来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