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2318L复印机不通电

楼主(2013-12-08):
佳能2318L复印机不通电,把电源板拆下来量也没电压输出,想问下谁知道这电压输出时多少V的,或是有图纸

网友:
电源板一般输出24v和5v两个电压,但新电源板不带载会保护

网友:
好好量一下各路上的元件,

网友:
复印机里面的高压板电压非常高,不要自己尝试修理,小故障搞成大问题就不上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