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独立显卡装上官方驱动后还是显示黄色感叹号

楼主(2013-12-08):
昨天收到一个y470的本子,在其他地方判定主板独立显卡坏了,需要更换,拿到手上后更换了WIN7 32位的系统,重新从官方网站下载了驱动跟新后还是有黄色感叹号,进安全模式删除了显卡用驱动精灵安装还是有,显卡显示型号550,进nvidia官网下载驱动安装驱动还是一样,右下角显卡切换键灯一直亮着,切换也没有用,驱动安装过程中没有任何提示,一切顺利,但是就是安装了驱动就没有用。求助各位大大帮忙给个意见。

网友:
把系统删除了,然后断电源 断电池 然后装个原版系统,起来后不打任何驱动 先安装NET  然后再安装主板驱动 然后显卡 看下可以起来不
说下接机的详细讲过,好分析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讲解

网友:
如果显卡没问题   那就找显存吧   我们这修过这个机器    把现存重新值了一下珠  焊上就好啦

网友(2014-05-05):
遇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的人吗.

网友:
换个老版本的驱动试试吧。

网友A(2014-11-07):
手头有个机器 故障一样,  没搞定, 显卡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个机器 故障一样,  没搞定, 显卡换了

是A卡的机器还是N卡的机器啊,我有个一样的情况的。。
你换了显卡也没用吗?

网友:
我也一台 换了全新的显卡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卡的机器还是N卡的机器啊,我有个一样的情况的。。
你换了显卡也没用吗?

没用,  nv的显卡

网友(2014-12-25):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15-02-07):
谁解决了说一下呀,我现在也有一台

网友(2015-03-30):
这问题期待解决中啊我也有一台

网友(2015-06-21):
侥幸发现解决办法  在桌面右击点屏幕分辨率 在点检测 然后在显示器那一栏选择N卡 看看 是不是没有感叹号了

网友:
楼主的解决了吗 我手里也有一台搞不好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需要更换,才行

网友(2015-07-22):
楼主你这个搞好了吗

网友(2015-10-04):
我也遇到一台,更换显卡无果,显存最容易坏的屏轴那4个都换了,求解救

网友(2016-02-20):
先搞准是驱动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