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B1900 电流 0.6 0.9 0.8 跳变不亮

楼主(2013-12-08):
康柏 B1900 电流 0.6  0.9 0.8 跳变不亮,北桥不焊过还是 不亮机

网友:
各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找图纸量电压

网友:
pcirst出来没啊   出来了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AMD还是因特尔的桥

网友:
  查条件看看     把北桥充值下看看

网友: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 你测过什么了

网友:
换北桥试试吧

网友:
谢谢 大家 的关注了,主板 是 北桥 问题,已经更换完毕!好使用了 AMD 芯片组 Intel 的 CPU

网友:
总结 一下 :AMD (Ati )的 芯片组,北桥 显卡爱坏,如果 是加电不工作,可以尝试着用风枪加热吹一下,注意掌握好温度,别搞坏了 ?》》》》会有变化的 一半 是虚焊了,如果实在不行上焊台补焊一下,但是 一定要 温度哈哈 懂得哦 ,,最后一招就是 重新 植株,更换新芯片,,,当然了 这个 时间 会很长的  ,,,,,